[笔电] 华硕FX-PRO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22-09-27):
          今天下午在本地工地干活的一位外地大姐拿来一台华硕的笔记本电脑,说是三年前她儿子用过的笔记本电脑,现在孩子已经买了一个新的笔记本,所以这个她想用,可是用的时候才发现电脑无法使用。于是拿来让我看看,是啥问题。拿来我一看,是华硕的笔记本电脑,15.6的显示屏、I7-6700处理器、8G内存、1T机械硬盘、128G  M.2  2280  SATA(实际这块固态硬盘没有安装在机内)。经过检查,我发现该机没有系统,于是简单的认为仅仅是系统问题,于是拿出我的优盘开始装系统,谁知道好几次都进不到PE,后来换了一个老毛桃的终于进入PE,然后装系统,然后重启依然进不去。怀疑硬盘有问题,拆开后盖一看,发现只有机械硬盘,而固态硬盘的位置空空如也。当时以为,没有固态硬盘,大不了把系统装进机械硬盘,谁知道用用优盘试了好几次,都无法装系统。然后给大姐说,今天去不了,需要好好研究一下,我估计您要买一块固态硬盘才行,我先试试不用固态可否装系统。于是大姐走后,我用了几乎半下午都没有搞定,所以特来上论坛请教大家。

这是机子型号

当着大姐的面打开后盖,发现在固态的位置竟然没有硬盘

这是机子的配置介绍】

用uefi优盘无法装机,尤启动、大白菜都不行,只有老毛桃可以进PE

在分区界面里面也能显示固态硬盘的型号啥的,但是实际里面没有安装固态硬盘

用老毛桃进入的PE 界面

安装系统的时候,机械硬盘提醒为无效的盘符,但是现实是机械硬盘真实存在,而固态没有,但是在安装选项里面显示有固态硬盘的盘符,而且系统只能给固态硬盘的盘符里面装

只有选择固态硬盘的那个盘符C才能安装系统,这是装机进度条,但是装完重启后无法进系统

这是重启后拔掉优盘后自动就进入到这界面

在这BIOS里面,可以显示两个硬盘,固态硬盘为1,机械硬盘为0

在硬盘模式里面只有这一个选项

插上优盘能识别到uefi模式,但是我的优盘好像是GOST

这个好像是什么开启和关闭,默认是开启

这个看不懂

好像插uefi的优盘就显示这个

原先以为原机的机械硬盘坏了,于是拆下来装到我的电脑上发现一切正常。
网上查了大半个晚上,也没有找到该机能不能把系统装到机械硬盘的方法,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款笔记本电脑是不是默认系统是装在固态的,不能更改。
在此向大家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BIOS恢复下,试试!分区软件,可以识别俩块硬盘!应该有俩个硬盘吧!

网友B:
要么分区硬盘模式不对    要么bios设置里面没有吧这个盘设置到第一位  很多品牌机就有这问题  不设置为第一个就是不能启动

网友:
分区没搞好吧,删了重新分下区再试试,这种问题基本是你自己没设置好

网友:
分区有问题啊,原来的C盘是固态硬盘,你机械硬盘全是扩展分区,当然装不了系统

网友:
看看光驱位是不是改成硬盘托架了,我觉得大概率是这样,固态硬盘在光驱位

另外两块硬盘都是mbr分区,机械盘没有主分区装不了系统
固态重新分区为guid格式再装一次系统试试(uefi引导)关掉Secure BOOT
再不行摘掉固态,机械盘分出主分区,激活,装系统(bios引导)

网友:
1、BIOS应该是UEFI模式,这个模式下没有FAT32格式的EFI分区及启动文件启动个蛋蛋哦,固态硬盘应该像6楼说的那样,可能是安装在光驱位
2、弹红框就是没关Secure BOOT
PS:不知这电脑有没有legacy模式,有些笔记本在这个模式下是识别不了光驱位上的硬盘的,进系统后才能看到

网友:
楼上那几位看得的真细心,在DG分区软件下,机械盘全盘都是扩展分区内。

没有1个主分区,就没有启动信息。安装了系统也启动不了。

网友:
本机有固态硬盘位了一般不会再加一块固态到光驱位的吧

网友:
p3-128应该就是该死的固态吧

网友C:
1、BIOS先恢复默认
2、检查SATA设置是否为AHCI
3、检查BOOT设置是否支持legacy启动
4、如果是装win7,检查下secure boot是否禁用了(部分新主板会锁定只能WIN10系统启动)
5、进入PE ,DG检查磁盘分区情况,是mbr对应legacy启动,guid对应uefi启动

总结:根据经验,暂时没碰到要强制安装固态才能装系统的情况,一般按照上述步骤,只要不是ghost镜像有问题,都能正常安装。镜像文件多备两个,笔记本专用的镜像不一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BIOS先恢复默认
2、检查SATA设置是否为AHCI
3、检查BOOT设置是否支持legacy启动

感谢先生的热情回复,问题是:
1、SATA模式下只显示AHCI而且不能更改只有一个选项。
2、BOOT选项里面没有LEGACY这个选项
3、这台机器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原机的系统应该为win8,估计win0 装不进去
4、PE情况下,在分区选项里面是MBR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恢复下,试试!分区软件,可以识别俩块硬盘!应该有俩个硬盘吧!

感谢回复,只有一个机械硬盘,没有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分区硬盘模式不对    要么bios设置里面没有吧这个盘设置到第一位  很多品牌机就有这问题  不设置为第一 ...

我怀疑这个机子估计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先生的热情回复,问题是:
1、SATA模式下只显示AHCI而且不能更改只有一个选项。
2、BOOT选项里面没有 ...

按F12(具体看你笔记本型号)进入BOOT菜单看下你U盘是以哪种方式启动的,如果是UEFI的话,一般会带这个前缀。确定好你主板的启动方式后,再根据启动方式选择是否要换成guid模式的分区。(根据你前面的截图,你这台笔记本支持UEFI模式,建议你尝试下转换分区模式,再重新建立引导)

网友:
建议你还是重新用DG一键分区,再ghost,担心你原来分区就有问题。

网友D:
由于你装的系统不支持UEF启动,所以必须把这个打开,然后选择传统或者UEF模式。装好系统就可以引导了。https://www.baiyunxitong.com/bangzhu/5446.html百度看下教程

网友E:
既然UEFI里已经看到了两块硬盘就肯定有两块,如果怀疑是检测出错可以将UEFI恢复出厂设置试试,话说作为吃这碗饭的竟然用垃圾山寨PE也是没谁了,找不到原因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UEFI里已经看到了两块硬盘就肯定有两块,如果怀疑是检测出错可以将UEFI恢复出厂设置试试,话说作为吃这碗 ...

感谢先生的热情回复,我打开后盖看了,真的是只有一块硬盘。而且我在网上看了人家的拆机教程,这款机子里面确实只有那个我看到的位置有固态硬盘位置,其他地方在没有可以安装固态硬盘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你装的系统不支持UEF启动,所以必须把这个打开,然后选择传统或者UEF模式。装好系统就可以引导了。ht ...

感谢先生热情回复,我试了,黑色部分的字体部分无法选择打开更改选项。而我用的就是GOST系统,而且机子提示系统只能装进那个C盘,而那个C盘就是找不到的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