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液晶电视最近发现HDMI正常播放,AV放不了

楼主(2022-09-27):
老电视了,LCD的,最近发现HDMI正常播放,AV放不了
选择信号源时,偶有发现到信号(选择时,电视机界面有显示AV1亮了,过不了几秒钟,AV1又灰暗了),请大神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楼主:
大伙不想说点儿什么嘛?

网友(2022-10-30):
看到AV我激动的进来了,但是……似乎是我想多了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不对造成的

网友(2023-08-07):
我妈的32寸就是被无良有有线电视的工作人员搞坏了AV口    骗买它的高清机顶盒    接hdmi
它就是带电插拨。。

网友:
AV只会看,不会修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线路断了,或者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