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了小毛驴能一直吃上"饲料",DIY了一个移不动的"竹蜻蜓"

楼主(2022-09-28):
自己的小毛驴原厂的SEGWAY充电器,小毛驴平时吃的"饲料"全指望它了
充电器很重,里面估计塞的满满当当的,这个充电器功能方面没问题,就是工作的时候比较热,夏天的时候外壳温度差不多能有50℃,温度过高对充电器的稳定性和寿命都会有不小的影响。

42V 1.7A的充电器,小毛驴的电池是42V 10串2并5Ah的锂电

之前都是用下面这个USB小风扇对着充电器吹,散热效果还可以,充电器工作的时候温度基本与室温一样;但是这个小风扇因为长时间工作,电机已经坏过一次了,大家可以看到扇页夹子和电机外壳不是一个颜色的,因为是重新拼凑起来的

拆这玩意就是大力出奇迹,直接硬拔就是了

电机是130的直流小电机,质量不咋地,都生锈了,话说这种便宜的小电机的寿命普遍不行,有的甚至只有几十个小时

直接拆开,一股糊焦烂啃的味道

碳刷已经完全磨没了,电机加电之后也不会转动

换向器直接磨出了深沟

秉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原则,从库存里挖一个新的130电机,合金碳刷的,这个比较耐用

这个新的小电机带载的时候比较猛,5V直接干到1.5A,风力非常大

问题是给充电器散热的时候,不需要这么大的风力,需要做减速;给电机临时串联一个电位器,然后调整电机转速,确定适当的风量,再测量一下电位器当前的阻值

0.4A左右的时候,风量就比较合适

根据前面电位器的阻值,给小电机串联一颗7.5Ω的电阻就行了,功率用2W的规格

自己本打算把小风扇里面的导线抽出来,换成线径更大一点的导线

结果抽成这样……而且这么细的导线居然都不是铜线,是铜包铝的

因为线径细而且是铝线,工作的时候温度较高,然后把外皮直接烫得粘在蛇皮管里了,拔是肯定拔不出来了

这堆儿都报废了,看样子得另起炉灶了

把电机外壳修剪一下,小尾巴切掉不要了

然后侧面钻眼儿,用于穿导线

找了一块洞洞板,手里玻纤的洞洞板没有大小合适的,就这块电木的大小还行,凑合着用吧,主要是懒得搬台锯出来锯洞洞板。先用胶水把Micro转接板粘在洞洞板上

然后把其它的东西都焊接起来

2W电阻悬空,这玩意工作的时候很烫,悬空有利于散热,也不会烫到下面的东西

电机外壳下面涂上胶水

然后粘在洞洞板上。风扇原来是向上吹风的,现在交换电源正负极,改成向下吹风,做成一个大个的竹蜻蜓

上电测试,此时电机的转速较低,风力也比较柔和,符合预期

用尼龙扎带把风扇固定在充电器上,然后充电头和充电器都插在一个插排上,打开插排,风扇就可以直接为充电器吹风散热了

这下充电器就贼拉凉快了,小毛驴再也不用怕"饲料"断供了。有道是:暑热不知何处去,悟空依旧笑春风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整个12v无刷风扇更香啊哈哈哈哈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12v无刷风扇更香啊哈哈哈哈悟空

换12v的就成无人机了,没遥控器的那种

网友B:
够闲,弄个无刷的风扇随身风扇就可以免换电机了

网友:
现代版的 维纳斯

网友:
难怪我小毛驴找不到了原来在你那里

网友C:
有这手艺,用调压模块不香嘛。或者串几个二极管,也省点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闲,弄个无刷的风扇随身风扇就可以免换电机了

缝缝补补又三年,手里有不少这样的130电机,降速之后寿命会比较长一点,合金碳刷也比较耐磨一点,就先这么用着吧

网友:
噪音啥的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手艺,用调压模块不香嘛。或者串几个二极管,也省点不是?

手里这种2W的电阻一大堆,就当是去库存了

楼主:
因为转速低,噪音比较小。

网友D:
猴哥,要凉快还得王老吉啊

网友E:
散热还是像带风扇的充电器那样开孔塞一个小风扇进去效果好,现在外壳凉了里面实际上降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猴哥,要凉快还得王老吉啊

是往上泼还是泡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还是像带风扇的充电器那样开孔塞一个小风扇进去效果好,现在外壳凉了里面实际上降不了多少 ...

充电器相当重,里面满满当当,放不下风扇的,就算能放下,也没法形成风道。

网友:
外壳开孔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
转的再快点,直接起飞了。

网友:
确实应该开拆充电器改,塑料外壳散热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