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太阳能闪光车灯。。怀孕电池。。

楼主(2022-09-28):
闪光车灯,白天充电。。如果是黑夜。晚上,如果开车时震动,就会闪光。。

因为会跑高速,所以贴个这个 在后玻璃上。。用了3年,发现光有点弱了。。拆开看看。。

开局一张图。。。2019-09 年 12元买的,当时买了2个。。现在居然加价到15元了。。

这个图,来源于网络

准备开拆。。。

背后贴纸

正面的太阳能板。。。话说这个太阳能板 质量很好,居然是 玻璃的。。

怀孕的妈妈

快要生孩子了。。。

打磨后的芯片

这个白色的,应该是震动感应

这个好像是电池保护芯片。

微动开关。。按键后,切换不同闪光模式

怀孕电池,有 4.02V

更换个库存电池。。。

送回车上 ,继续工作。。。

网友:
好胖的电池

网友:
鼓励二胎,提倡三胎!

网友A:
据说车上要用特殊电池,不然夏天车内那高温,挺危险的。

现在东西涨价的厉害,去年1块买的,今年就变成2块了。本来想买个电压电流表头,改电瓶车充电器的,以前好像5、6元,现在10元以上了

网友B:
和坛子里优惠购7.8元店铺优惠5元实际2.8元红包后3毛的差不多吧?那个带开关调灯亮个数和频率,带小电池和太阳能板,丢在阳台上充电在。这玩意儿拆开防水就完蛋了吧?

网友:
太阳能电池得耐温。

网友:
电池这样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坛子里优惠购7.8元店铺优惠5元实际2.8元红包后3毛的差不多吧?那个带开关调灯亮个数和频率,带小电池和太 ...

是的,看上去和这个原理差不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车上要用特殊电池,不然夏天车内那高温,挺危险的。

现在东西涨价的厉害,去年1块买的,今年就变成2块 ...

手上的电池,应该可能耐高温

网友:
换电池后又能用好长时间

网友:
这种电池在车里面是种危险因素

网友C:
这个如果自己换电池,建议换耐高温的。不然就不要用了。
夜晚跑高速,其实开雾灯或者换个带闪光功能的尾灯灯泡。
或者什么都不需要改,原车其实就够了,这个就是个心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如果自己换电池,建议换耐高温的。不然就不要用了。
夜晚跑高速,其实开雾灯或者换个带闪光功能的尾灯 ...

换的是车规级 锂电池,应该安全的。。

网友:
看着挺好的

网友:
硒光电池不错,可以当可见光传感器,接在USB声卡话筒口,配合GoldWave和CoolEdit等当示波器,测试手电筒和灯具频闪,缺点发电效率比红外波段硅光电池差些。

网友:
凡用软包电池的,都不是啥好东东,这是我得出的真理。

网友:
换14500电池和18650,,要好很多,,特别是高温环境。。,软包万一遇上天气暴晒+电池过热,就是一个火炬了

网友:
万一夏天就玩蛋了

网友:
尽量不要晒太阳

网友:
东西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