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威刚UV350 想灭掉数据,主控SM3265AC - ISP 210721-C01

楼主(2022-09-28):
64G盘,慎入,垃圾盘,现在无法格式化,无法删、改分区,变成了只读,数据灭不掉。貌似还找不到对应的量产工具,Dyna Mass Storage Production Tool 需要到v21.04.23.21版本才支持SM3265AC,现在想删除里面的数据返厂,问,咋整?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5AC - ISP 210721-C01
闪存识别码:  2CC30832EA30 - Micron(美光) MT29F512G08EBLCE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1GB

网友:
拿打火机里面的打火器崩几下

网友:
简单,自己做一个装置给U盘反复的通电断电,让U盘固件彻底挂掉就行了,要是用打火机的话,也没那么容易,还容易电到自己,推荐第一个方法

网友:
这是个很先进的主控?

网友:
简单,直接打孔报废,或者折断闪存颗粒

网友:
一锤子的事情

网友:
把芯片敲碎就行了

网友:
3265工具早就出来了啊,都已经玩的挺嗨了

网友A:
这工具黑心吧有下载,当然很多人也有

网友:
没有一锤子解决不了的,一锤子不行再来一锤

网友B:
https://wwc.lanzoum.com/i58Z40cqveqf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c.lanzoum.com/i58Z40cqveqf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具黑心吧有下载,当然很多人也有

黑心吧是指?

网友(2022-12-28):
我也有此u盘,黑心吧东西会员充钱,下东西还要等级会员还是充钱,吃相太难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