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17A量产SLC模式对比

楼主(2022-09-28):
前两天找论坛大神做了2个128G的3281,但是TLC的写入实在有点头疼,试了下用黑片工具开全盘SLC,和TCL对比下,供大家参考
chipgenius查看,芯片显示的好像有问题,实际是3281AB,配intel原厂正片B17A

一开始用T0214开,ECC开3,开了7个多小时,给我报了个坏块过多,失败了
换个版本T0410,ECC开6,这次只花了1个多小时,开完了,开出容量41G
开完以后正片工具打开,已经显示是SLC了
相同配置正片工具开TCL和黑片工具开SLC的信息对比

读写测试跑一遍
上图是TLC的写入曲线,下图是SLC模式下的写入曲线
区别很明显,TLC就是个三角波,SLC明显平滑的多,大部分时间稳定在125M,偶尔会掉到30M左右,但是没有任何卡顿

跑测试总体读写速度
TLC模式平均读230,写53
SLC模式平均读140,写102

总结
3281配B17A也可以完美开SLC模式

优点:
1,写入速度明显提升,并且很平滑,不再有卡顿
2,理论上寿命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缺点:
1,容量只剩1/3,这个应该是最大的缺点了,128G直接只剩40多
2,读取速度下降了40%,不适用于对读速度有要求的场合

网友A:
估计开MLC读速度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开MLC读速度会好点。

有MLC模式吗

网友:
真要选的话,我选SLC模式。

容量啥的不在乎,关键是要稳,不出错、寿命长。过山车、丢数据不能忍。

网友:
BICS3、BICS4的TSOP48黑片,单CE,写入翻个倍,也就四五十M左右,提升不是很大。
S8降级片B0KB开成pSLC以后,2CE写入可以上百,性能比较可观。
海力士3DV4,TSOP48黑片,开成pSLC以后,单CE写入可以上百,也还不错。
N18A就属于比较残废的了,即使开成pSLC,双贴黑片2CE写入也只有60-70M,单CE大S的AR级降级片写入大概也就60M
另外N18A开成pSLC以后插上到电脑识盘比较久,单CE明显感到慢,2CE更慢,可能是固件的问题。
长江存储群联自封片,2CE*2双贴,写入速度也能上百。

网友:
没有MLC模式,所以还是直接用MLC颗粒好

网友(2022-12-09):
大佬,咨询一下,怎么设置参数才能开成SLC或ML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