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高压电容的大小会影响微波输出的功率吗

楼主(2022-09-28):
原来是1.1UF,换了个0.8UF的。八百瓦的微波炉用功率计测工作功率不到一千二百瓦。微波炉铭牌显示输入功率是一千二百瓦

网友:
高压电容的大小会影响微波输出的功率

网友:
应该留有冗余吧

网友:
原来功率这么高

网友A:
微波炉高压电容应该怎么安全放电呢?高压好像不能用220V灯泡,直接钳子短接会不会不安全呢?

网友B:
只要能把高压滤波的平滑就不会影响微波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把高压滤波的平滑就不会影响微波输出功率。

你是不是走错片场,微波炉高压输出哪来的滤波

网友:
小了估计会影响功率,大了估计就没什么影响。

网友C:
倍压整流电路的电容器容量下降,相当于电源等效内阻增大,相同负载器件下,负载实际得到的功率将下降,而且电压会偏低,磁控管会有些偏移谐振频率,效率进一步下降,建议替换和原机一致的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倍压整流电路的电容器容量下降,相当于电源等效内阻增大,相同负载器件下,负载实际得到的功率将下降,而且 ...

同理是不是可证逆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理是不是可证逆成立?

基本不能,磁控管有额定功率和额定频率的,增大电容器超过原设计,电源输出并不会增大(这个仅受控于变压器容量),这样整个微波系统的工作状态基本上没有提升,过大的电容器会增大高压二极管的冲击浪涌,对于寿命不利,而且不要给磁控管加过高的电压强行超频,频带一乱整个系统就没效率了(过高或者过低都影响谐振,有劲也使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高压电容应该怎么安全放电呢?高压好像不能用220V灯泡,直接钳子短接会不会不安全呢? ...

现在的微波炉高压电容内部基本都有并联的几兆的电阻,所以断电后会自动放电,不需要人为放电。

网友:
建议替换和原机一致的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