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某特养鸡换来的暖风机——这就是个电吹风啊

楼主(2022-09-28):
某特从来不会让人失望,至少它的官方店如此,价格绝对对得起品质,标准的“一分钱一分货”。

这是养鸡换来的暖风机,想不拆都不行,因为插电无反应。

打开后发现是电线没焊住,从开关的引脚脱落了。懒得动电烙铁,小奶嘴捏上就万事大吉。

研究结构,这就是个大号的电吹风啊。

网友:
暖风机哪家不是电吹风啊?

网友:
空调电辅热都是此原理,鸡用的话越简单越皮实

网友:
你担不担心有一天,短路起火了。。。

网友:
确实,贵点的是PTC加热

网友:
不必纠结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至少还有个温度保险

网友:
要求不能太高,最好兑换成红包买其他东西

网友:
暖风机好像都是这样的

网友:
养鸡换来的东西差不多多都是低挡的

网友:
注意电热丝不要让任何亮点碰触,不然会短命

网友:
肯定就是电吹风

网友:
就是电吹风结构

网友:
接上倒计时插座,加快502胶固化很方便,不用等大白天,固化后强度比添加催固剂结实。

网友A:
取暖器都是 电吹风原理。。空调制热也不例外

网友:
这我是不敢用,谁知道会不会有哪天就突然烧起来了!

网友:
换钱吧。,。。里面的东西太渣,,,

网友:
似乎 某特比西西还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暖器都是 电吹风原理。。空调制热也不例外

空调是热泵制热除了辅助电加热器是电吹风原理

网友:
本来就是这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