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挺唬人的监控摄像头,居然带自动换镜头玻片的机构

楼主(2022-09-28):
邻居家租客退房,楼梯走廊扔了一堆垃圾,我一眼就看到这个摄像头了,房东大哥说是坏的,看我喜欢电子玩具就送给我研究了
三天线的,看着挺牛逼的

试了下,不加电,拆了才知道,唬人的

有两个电机,分别控制左右和上下转向

摄像头主板

一看这个coms大小,就一点兴致都没有了,拆完直接扔垃圾堆

这个镜头居然还带电线,头一次看到

很薄,能有啥乾坤

居然是一套玻片更换机构,目测两个玻片一个无涂层,一个有涂层,有涂层的是否是用在晚间热成像

电磁铁原理控制

别的依然没意思

网友:
装假狗,还不如搞个收音机播放吓人

网友A:
不是热成像。 而是是近红外,需要补光的。那一圈LED就是干这个的。

白天用透明那片,夜间用涂层那片。
其实不是透明的而是浅蓝色的术语叫IR Cut,白天用于滤除红外线,另一片看着是粉红的其实是全光谱透明的,显粉红是增透膜衍射作用对光学系统是透明的。

网友:
这玩意拆了什么也没得到,两小电机也没啥用

网友:
看外观很唬人,看里面就一堆渣渣。

网友:
挺高级的设计。

网友:
这传感器算大的了,我拆过一个垃圾行车记录仪,传感器跟米粒一样大,成像效果惨不忍睹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红外截止片切换器,白天解决偏色,晚上配合红外LED解决看不见问题。感光片好像是4分之1英寸有点小,至少买3分之1英寸感光片,好点摄像头。

网友:
这个唬人的舍得下本

网友:
监控上拆下来的COMS

网友:
就是红外虑光的吧,现在可以直接感光了

网友:
好歹也有点稍微特别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热成像。 而是是近红外,需要补光的。那一圈LED就是干这个的。

白天用透明那片,夜间用涂层那片。

恰恰相反,透明那片是夜晚使用,有滤光的才是白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恰恰相反,透明那片是夜晚使用,有滤光的才是白天

我拆过自己的小米云台摄像头。 专门把镜头拧下来观察的。
它白天那片浅蓝色的。 夜视模式就是那片粉红的。  粉红只是侧面看是粉红,透光是无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热成像。 而是是近红外,需要补光的。那一圈LED就是干这个的。

白天用透明那片,夜间用涂层那片。

太专业了

网友:
小米的开关灯的时候里面咔嗒响,看来也是这玩意在切换。

网友:
应该是一个是石英玻璃,没颜色的那个,晚上夜视用的;有颜色的是红外截止滤镜,白天用,防止红外线进入CMOS,造成成像偏色

网友:
是红外滤光片

网友:
换玻片,就跟变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