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BB DS201M 完全解剖

楼主(2022-09-28):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1989-1-1.html继续往下拆,这次主要看看机械结构(这东西本来就是纯机械的,没有任何电子电路)
断路器我拆之前一般会泡水,这样哪个地方是铁的就一目了然

标签盖子扣下来

这是里面能拿出来的所有零件,目前还都能装回去

接下来正式开始

灭弧栅,一组10片一共两组,每一片都不同

灭弧片挡板,防止电弧飞出断路器

接线端子,可以同时压两组线(25平+10平或一组35平)

双金属片过流保护微调螺丝

撬下电磁铁和双金属片

火线有过流过热短路保护,零线没有保护

电磁铁线圈

双金属片

手柄操作机构,这个太复杂了

我也分不清什么是什么了,反正这次绝对是装不回去了

电磁互感器和静触头,测试电阻

核心元件,这东西国产的目前技术还不成熟

互感器线圈

里面是磁铁

核心元件,一个铜片和一个顶针

里面也是个电磁铁

这东西反正非常非常精密,国内能做的很少

线圈匝数非常多

全部零件了

就这些零件往外壳里硬塞都困难,这个设计真的太紧凑了

网友:
挺复杂的吗?

网友A:
那个圈不是磁铁,抠抠试试,脆生的很,很薄的薄片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圈不是磁铁,抠抠试试,脆生的很,很薄的薄片卷的

就是很脆,有点磁性。主要还是铁芯

网友:
设计,做工都不错,可惜进水了

网友:
拆的很详细呢,也太过复杂了,特别是那个接线的拉扣竟然是一体铸成的,之前见过的都是铁板围成的.....

网友B:
厉害了,拆的够零碎

看起来好脏,强迫症受不了。。。
黄色的是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拆的够零碎

看起来好脏,强迫症受不了。。。

对,拆之前泡水了,不然分不清哪个是铁的哪个是铜的

网友:
拆了还能装回去吗

网友:
质量 做工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拆之前泡水了,不然分不清哪个是铁的哪个是铜的

上铷磁铁啊。。。

网友:
PCB上有啥原件?要是电磁式漏保就好了

网友:
这次拆的更彻底,线圈都拉直了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里面的结构还是挺复杂的啊!

网友:
这个ABB断路器合闸机构真够复杂的做工材料不错断路器里阶格也比其他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