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功放Tl494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22-09-28):
机器收到时坏了好几个电容,按原电容参数换好  工作一会儿冷地与热地的电容又烧坏  电阻早有色变  但是阻直正常。开始画电路图, 第一 正输出39v  负输出36v但是电容才35v耐压。第二
既然两地是分开的,但是到了解码板两地就短接在一起了。拔掉解码板的5v供电两地就不通了。不知道两地是不是可以短接在一起。第三,正39v 经过100欧5w电阻到7812  只要接到音调板7812输入端就由39v变大到13v,压差这么大 电阻发热厉害。
感觉输出电压高就把494  16脚对你地电阻5.6k串了一个3k。z输出正30v,负27v。红线是烧坏的铜皮  7805的地

现在我把两地的电容由2a104换成104  400v了  用数字表交流挡两地电压能到100v左右 来回跳动

楼主:
问了问有人说两地不可以短接

网友:
正39 负电源36,这压差不会引起失真吗?

网友:
开关电源有高频谐波,数字表测不准,单从电源角度来讲,两个地可以接一起,对于整体电路或者是应用环境来说,接一起了需要做好绝缘,防电源或者是功放板对地短路烧电源或者是烧功放。这应该是个车载音响的板子吧?车一般都是负极搭铁,也就是整个车有金属的地方都是连着电瓶负极。两地短接后,整车也都是开关电源负极了,这时如果ocl功放输出接喇叭的线绝缘破损碰到车上有金属裸露的地方必烧功放。

楼主:
今天看到一个别的功放升电路板,冷地与热地一个贴片1k电阻 并联一个小贴片电容  肯定耐压不会高 。为何我这个就容易烧这个电容  电阻还色变  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