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6元买的60W可调二牛电烙铁

楼主(2022-09-28):
看电路板大该是公模产品,用功率计测,调最小200度时稳定在12W(发热芯不红),调最大450度时.开始是60W稳定在25W左右(发热芯变烧红),也就是可控硅稳定时可调功率是12~25w,然后用热电偶去测烙铁头温,调最小200度时,功率12W左右,测温是350度~370度.晕你厂家设计调个毛线,350度几分钟头就变黑了,调温烙头的作用就是能调出个200度到260度空间让烙头不变黑,你这个最低12w有350度调个寂寞,最起码设计降到8w以下吧,晕死,然后我串了一个风扇用二极管降压调速插座,交流电压下降到180V后,功率稳定在8.8w,测温度230~270度,烙铁头以不变黑了,通过实测发现现在这些新型PTC二脚发热芯热能,效率太牛了,12w的功率测出了370度的热能,如果稳定在20几W时,温度就是500度左右了,也就是说20w和以前老式60w电烙铁热量温度是一样的,要想200度,一定要把功率降到6W左右吧,其实通过降功率调温低成本方案完全可行的,前题你要把功率给我降下来,你整个最小调到12W有毛用,几分钟烙铁头变黑,合理方案是用可控硅设计调最小6W到最大25W就完美了

网友A:
也才买了个同款,可调电阻旁那个高阻值电阻换大,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才买了个同款,可调电阻旁那个高阻值电阻换大,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最高温度还会降低吧

网友:
这goot的也能调温内外热式电烙铁,不知啥原理?

网友:
还没理解,它这种是调功率,不是恒温,那怕功率调的在小,它抵消了放着不动,空气流动带走热量的损失后还会升高,只要放着烧的时间够长,它还会升升到3-5百度,表面上功率调的小,测的温度你很满意,你这种功率你去焊下看,接触焊接面就冷了,然后等很长时间,温度才回得来

网友:
改!加电阻电容三极管MOS管,一股脑儿加上去!

楼主:
我试过了,比如功率在8.6W时,用热电偶测在230~270之间波动,放15分钟后,还是这么多度好吧,烙铁头也没发黑,不可能升到400度的,降了功率等于把发热元件对空气发热的能力给降低了,算上空气气流对焊铁的影响,烙铁头最大能力也就这么多度,还有焊接我也试了,小焊连着焊很正常,因为发热芯一直在出力,不可能会出现冷了要好久回温的好吧,大焊点本来就不是230度干的活,大焊点用350度以上就行了

网友:
这价位能用上还不错。

网友:
可能就是可控硅调压器……

网友:
估计就是调压的,没温度反馈

网友:
350度几分钟头子发黑是头子不行吧

网友:
PTC的吧是自动恒温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6块钱,真是便宜,还没有调温的烙铁

网友:
大厂的,可靠

网友:
功率太小了,焊锡都化不了

网友B:
真便宜是哪里买的

网友:
这个可控硅封装又换更小的了

网友:
这价格就只能当恒温的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便宜是哪里买的

在淘宝红包签到频道搜电烙铁买,买天猫二牛店首件减3元加红包减2.7元等于实付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