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萤石的C6摄像头如何强制解除绑定??

楼主(2022-09-28):
萤石的C6摄像头如何强制解除绑定??

网友:
每天都有人问解绑,先百度搜搜吧,这种能解绑的话,咸鱼上就不会一堆卖不解绑的。

网友:
以前可以,现在都让你返厂维修解绑

网友:
看来要厂家的技术人员才能解绑

网友:
都想买二手捡漏  可是哪有那么多漏让你捡

网友:
这种摄像头一般要返厂才能解绑。

网友:
前面好像搜索到可以刷机解锁,rom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
绑定都是直接在云端的吧,不是官方估计难解

网友:
这种一定要厂家只能解决,是p2p号在服务器登记了,要进后台删掉才行。

网友:
我公司也做监控,退货的机器在服务器后台可以解绑

网友:
问售后了我也有一个得回维修中心换SN

网友:
要厂家的技术人员

网友:
能解绑,咸鱼上可以付费解绑

网友:
内部有人,就可以解开

网友:
估计还是得官方才能解。。

网友:
现在都没有那么容易解绑了

网友:
我也研究了很久,好像目前自己没法搞

楼主:
改了序列号后不启动了。

网友:
厂家应该有方案的,这玩意又不是偷的抢的,凭啥不让再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