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改可调电源预置电流值,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2-09-28):
在小黄鱼看到人家在卖这种可以预置电流的,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会的大佬能不能说一下怎么改,我也想弄一个。

绿色表就是预置的最大

网友A:
同问,请各路大神解惑

网友:
我猜,跟616 T12加数显是同一做法

网友B:
表头不一样,一般我们用的是电压电流双显表头,先把电压调到3伏以下,然后短接正负输出,可以看到当前的短路电流,再调电流电位器到你想要的电流值就可以了。

网友B:
参考本坛“电子明星”前辈的帖子改,非常详细。网上也有其他视频可供参考。我改了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不一样,一般我们用的是电压电流双显表头,先把电压调到3伏以下,然后短接正负输出,可以看到当前的短 ...

你这种是通用方法,短路调电流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发这个图不是就想做这个预设电流的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请各路大神解惑

我问卖家,他说是把494的15脚电压转换出来就成

网友C:
可能是把电流误差放大器的基准电压显示出来吧,还要有电流采样放大关系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把电流误差放大器的基准电压显示出来吧,还要有电流采样放大关系才行 ...

我想的就是把TL494的15脚电压显示出来,但要乘以一个倍率,这个不懂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本坛“电子明星”前辈的帖子改,非常详细。网上也有其他视频可供参考。我改了两个了 ...

明星大佬那是改可调的教程,里面也没有我问的这个问题吧

网友D:
调流电位器画上刻度盘,基本就能实现。

网友:
还有就是数控的也可以预置电流,但是误差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卖家,他说是把494的15脚电压转换出来就成

这个也不会操作呀,只能继续问问坛里的大神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流电位器画上刻度盘,基本就能实现。

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这个我也看到了,卖家说的就是取样,具体他也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能把完整教程给一份学习一下不?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想不开  电流改为270度电位器然后在外边贴一张电流刻度盘,比这个实用。电流没必要用精密电位器,也基本没必要精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的就是把TL494的15脚电压显示出来,但要乘以一个倍率,这个不懂怎么弄 ...

我改过,op07加358双级运放,初级反向运放二级正比例运放。0p07精度高放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