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那种儿童玩具里的3CM左右的喇叭破音是啥问题?能换吗?

楼主(2022-09-28):
女儿电子书里的喇叭,总觉得有点破音不够清楚,这是喇叭本身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喇叭能换吗?换什么样的好?看了下这种表面是层透明塑料膜的喇叭好像是0.25W的?换功率大一点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喇叭太小,没有腔体
可换手机拆的带腔体喇叭

网友B:
那种透明振膜的喇叭?

破音可能是音圈脱落了。

换喇叭可以换同尺寸音质好一些的橡皮边喇叭,一直会提升很多。

网友C:
先找几个喇叭,接上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种透明振膜的喇叭?

破音可能是音圈脱落了。

就是3楼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振膜和音圈脱落,或者振膜变形,或者振膜周边开胶导致的。可以换。阻抗合适就行

网友E:
如果有耳机输出的话,可以外接个耳机测试一下。或直接并个喇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耳机输出的话,可以外接个耳机测试一下。或直接并个喇叭试试。

没有耳机输出,想着是不是直接外接个功放或者蓝牙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3楼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振膜和音圈脱落,或者振膜变形,或者振膜周边开胶导致的。可以换。阻抗合适就 ...

阻抗怎么样算合适?这个没仔细研究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几个喇叭,接上试试

怕把芯片烧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透明振膜的喇叭?

破音可能是音圈脱落了。

阻抗啥的呢?要一样吗?貌似其他的喇叭起码是0.5W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太小,没有腔体
可换手机拆的带腔体喇叭

也想过,不过上次改造其他东西的时候烧坏过两个这种喇叭,所以这次先来问问,主要是阻抗啥的怎么搞?

网友:
可能振膜坏了或脱胶,最好换一个,老年机那个喇叭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怎么样算合适?这个没仔细研究过啊

一般打开之后在喇叭的磁铁部分有印字  比如8Ω 或者多少的。反正大小外形一样的话 基本问题不大。

网友F:
直接外接个功放或者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外接个功放或者蓝牙

也有这个想法,改天有空了拆开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