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谁了解冷媒分岐管这个玩意儿?

楼主(2022-09-28):
既然厂家要支持多机,在外机上多做几个冷媒口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外部一分几这个东西

网友:
有啊,多联机就是外机上有多个冷媒口,用于连接多个内机
但是由于是并联的,每个内机都有铜管到外机,如果内机够多,那么外机的铜管数量多,总直径会很粗,穿墙是个大问题,而且造成了铜管的浪费。
所以内机多的中央空调,铜管是串联的,一根铜管穿过所有内机,使用分歧管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