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 iPhone 14 Pro又双叒翻车:被曝充电时突然重启

楼主(2022-09-28):
这一段时间,iPhone 14/14 Pro系列出现了各种或硬件或软件层面的问题,让人哭笑不得。

今天,又双叒有用户反馈,表示自己的iPhone 14 Pro遇到了新的问题。

有部分用户称,自己的iPhone 14 Pro在通过MagSafe或Lightning充电时,会毫无征兆的出现间歇性重启。

据悉,运行iOS16.0.1的iPhone14ProMax在充电时,可能会每隔10到20分钟就突然重启一次。

并且这种情况并非某一个系统版本专属,除了iOS16.0.1外,在iOS16.0.2或iOS16.1Beta这样较新的版本中,这一问题依旧存在。

目前,苹果官方暂未对该问题做出任何回应,而用户则发现,该问题的出现似乎与手机处在空闲状态有关,因此现阶段唯一的应急解决方案就是在禁用后台应用程序的刷新。

网友:
乱说,楼下果粉咬他。

网友:
就是,楼下果粉咬二楼的屁股

网友:
以我用苹果10年的经验,推送这些新闻并不会影响苹果手机的销量。
因为买苹果的人多数也不看这种科技新闻,因为苹果用户大多不是科技控,他们就是因为不爱科技,才买苹果手机,他们懒得刷机,也懒得各种设置,更懒得看科技新闻。

再来,就是爱科技的那部分人,比如说我,也略爱一些,我压根就不相信这种新闻的权威性,我要靠自己的实践来证明到底有没有类似问题,比如老生常谈的苹果信号问题,我就没遇到过。

然后像我这样的这批人,还会怀疑这些新闻是一些厂商的黑文,甚至鄙夷这些厂家不懂“打铁还靠自身硬”,天天想靠营销干倒对手,实际并没什么用,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能连自家手机都卖不好,甚至无法卖,或直接造不出来了,或者造出来也是个残废版。

我对苹果的套路还有些自己的见解,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感兴趣的可以去我的头条看。

特然想到一件事,需要补充一下,原来公司仓库有个文员,本地人,属于那种傻白甜,家里拆迁房三套不愁吃喝的那种精致小女人,35岁了还没结婚。去年她换手机的时候,用了几天,网上也爆出有什么问题,具体是什么我忘记了,我就问她遇到没有?她的回答就是:这些穷逼事就多;买个手机不用,天天就找问题,要是网上爆出问题自己要是没有遇到,好像手机就买亏了一样!之后我就躲着她走了,还好没多久离职高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