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551 网口灯亮,开机自检过不了,1.5秒慢闪红灯

楼主(2022-09-28):
主板拆了,量了下供电,发现目前的问题,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就是那里供电坏了,先从最简单的连接线,开关,还有BIOS找找问题
之前玩的小主板也是不开机,搞了几个都翻车了,
网上看了下供电是一步步上的,搞维修的是有电源给CPU 直接上电试试是不是CPU坏了
可以找下相关的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就是那里供电坏了,先从最简单的连接线,开关,还有BIOS找找问题
之前玩的小主板也是不开机,搞 ...

好的,我找找相关的维修帖子啥的

网友B:
看电流什么样的。
主控挂也会不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流什么样的。
主控挂也会不出电压

插电的电流

网友:
你这个电流是根本没有启动吧。mos一般不会坏的,其他供电都有,就要查查这个供电控制芯片工作的必备条件,条件都满足的话就是控制芯片坏了,不满足看看缺哪个就研究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