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机顶盒无线模块改usb无线网卡

楼主(2022-09-28):
  最近热衷于各种盒子,刷机、破解玩的不亦乐乎。前段时间帮同事们搬家捡了一个阿里M3901C的电视盒子,百度后发现此盒子固件已没有人维护,刷完固件也无法激活,破解咱又不会,TTL已无法进入,所以就把rtl8188模块拆下来做了个USB无线网卡,别说还挺好用,这篇帖子就是用它发的!
  先将教程分享如下,同时也感谢网上的大神指路,我的只是与他的无线模块稍微不同,焊接点不同,其他基本一样,再次膜拜!
  1、先查usb插口接线图,vcc)、-D(白)、+D(绿)、GND(黑)

  2、无线模块电压为3.3v,降压方法有两种:(1)直接串联两个硅二极管降压(1n4148等);(2)用三端稳压器如EH16A,我用的是AMS1117,盒子上直接拆的!

  3、用三端稳压器把usb电压降到3.3V给模块供电,usb口Data+、Data-直接连接模块,GND共用。按照下图连接,全部连接后插到电脑usb口后,用驱动类软件识别硬件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4、我所见的模块有两种,一种是我上图的(红框),还有一种是下面图上的(绿框

    绿框芯片接法图

使用效果图,没有焊接天线,信号强度和质量还可以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感谢分享

网友:
不焊天线容易烧吧

网友:
举一反三,如果板子上有蓝牙模块,同样也是可以利用的。没有外接天线也不会烧,只是影响使用效果,带宽达不到。有的甚至信号极弱。

网友:
这个东西居然是可以改成USB的

网友:
好办法,收藏备用。

网友:
这种模块不错,直接就是USB定义的引脚
很多时候是那种两排的接口,针脚多多了

网友:
力创上有这个模块板子打,可以去薅羊毛

网友:
连接速度能到120?

网友:
天线用1.6厘米左右长度的0.3左右直径的铜丝焊一下即可。

外壳大的话,可以用3.2厘米长度的。保持悬空即可。

网友:
还能拆闪存做个U盘。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把报费的东西,拿来改用。就是兴趣。

网友:
太秀了呀,找找看家里有没有能这样的卡改一个

网友:
回去也试下,有好几个不能用的机顶盒!

网友:
让废旧的物件还能发挥余热,感谢分享。

网友:
那不如把他焊在没wifi的盒子上

网友:
到处去拆拆看看

网友:
中九三代机有几个,不知道能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