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汽车发动一次耗的电,要充多久才能充回来

楼主(2022-09-28):
以前一直记得有人说要充半小时,自从大部分汽车都带了自动启停后,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在一个路口刚启动过,1分钟到下一个路口,自动启停又生效了,如果说启动一次要充半小时,那自动启停根本就是不能用的东西。
然后大体的算了一下,按启动时间1秒,启动电流400A计算,充电按10A计算,40秒即可充回,而且实事上启动用不了1秒,电流也没400那么大,所以我觉得1分钟内补充启动的电量应该没问题
欢迎讨论

网友:
我觉得顶多3-5分钟

网友:
很有手电坛的风格

网友A:
反正自动启停功能的电瓶一般容量都大

网友A:
还有充电过程,它不是单纯的电流10A 40秒完成,电能转化学能 效率,转换时间,等等 这些你都不考虑么

网友B:
那么车停车库不动,电池能坚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充电过程,它不是单纯的电流10A 40秒完成,电能转化学能 效率,转换时间,等等 这些你都不考虑么{:013: ...

这个考虑的啊,你想70AH的电瓶,10A充电没啥问题吧,而且我前面说了,启动时间不到1秒,电流不到400,时间1分钟也够了,都是预留了很大的余量

网友:
有个充电接受率的概念在里面。另外,汽车发电机的充电电流比你估计的10A可是大的多了,不低于60A的样子,当然不是全程60A,刚启动结束,电瓶电压低的时候,电流大一些,后来就小了。启动也不是一秒钟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车停车库不动,电池能坚持多久?

这个要看车子电器的耗电情况,长的个把月应该没问题,短的或许几天就不行了。
我有一次出差2个月,将电瓶桩头拔掉的,2个月回来一次打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考虑的啊,你想70AH的电瓶,10A充电没啥问题吧,而且我前面说了,启动时间不到1秒,电流不到400,时 ...

那这样,你试验一下就知道了,找个电瓶,启动前量好电压,测启动时间几秒,然后充电双倍时间,等5分钟,再测电压,其实这里讨论也没啥意义,你就是好奇,但自己却不想试验

网友:
自动启停功能的电瓶不仅是容量都大,主要是内阻低,并且还要法拉电容并联,因为有辅助的法拉电容,因此不用担心要充多久才能充回来的问题。

网友:
启停功能关了,没鸟用的东西...

网友C:
上电流互感器和示波器测试一下汽车启动电流波形,再计算功率,顺带测试启动后电池充电电流

网友D:
本田摩托的无声启动,才真正适合做自动启停。就是发电机本身就是起动机。这个设计真的是太妙了。

网友:
这功能就大堵车时候,或者主要路段的那种超过1分钟的红绿灯用一用还可以。
这么看目前还是双擎是最优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流互感器和示波器测试一下汽车启动电流波形,再计算功率,顺带测试启动后电池充电电流 ...

其实用示波器也就不需要互感器了
直接测量从电瓶桩头连接的一段导线之间的电压,就可以推导出启动电流和充电电流的比值,从而很容易的计算出多少时间补充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自动启停功能的电瓶一般容量都大

大是为了寿命。

实际充电很快的。

我有次忘记关小灯,亮了一天老婆下班回来才发现车灯没关。

于是我赶紧下楼关灯,然后看电压还有9V 不到,于是试着点火,结果勉强打着了,于是直接锁车回家吃饭,半小时吃好饭,开车发现电池已经满了,熄火静置电压12.3V了,就算拿电池还有一半容量也有十几安时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田摩托的无声启动,才真正适合做自动启停。就是发电机本身就是起动机。这个设计真的是太妙了。 ...

好是好,但是线圈磁钢那些都好大体积,一般不爱增加这些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田摩托的无声启动,才真正适合做自动启停。就是发电机本身就是起动机。这个设计真的是太妙了。 ...

好像有一些汽车也是这样的,启动机和发电机共用一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