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怎么保护? 关于电容上车那些事儿

楼主(2022-09-28):
最近也在琢磨这事儿,打算搞几个电容到车上

如果把电容和车上电瓶连接在一起   看到有TX使用二极管隔离  也有的用了大功率保险丝,
我是打算通过DC模块给电容充电而不是直接连接主电瓶(发电机),DC模块标称3A充电  输入端且算5A吧
那这个隔离二极管选型上需要注意什么?  什么功率的合适?
手头有50A的方桥   够用不?

看到有TX用的大功率整流模块(目测不小于100A)  感情是直接通过发电机充吧?

保险丝更换也麻烦 想用空开,C型倒是有最大125A的

元芳  你怎么看?

网友A:
直接并联,否则等于白接。

网友:
会不会电容漏电流大导致电瓶亏电?

网友B:
漏电电流很小的,微安至毫安级别,跟汽车的防盗电流相比(几十毫安),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电容失效是短路,不知道直接并联会不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网友C:
你搞二极管,你是想保护电池还是想保护电容???????

直接并就行了,不然怎么体现电容的作用???

网友:
这样有效果吗?

网友D:
二极管至少也得1kA住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联,否则等于白接。

据网友实测   这样并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至少也得1kA住上吧

二极管后面接DC-DC模块,这个模块用于给电容充电
二极管的功率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搞二极管,你是想保护电池还是想保护电容???????

直接并就行了,不然怎么体现电容的作用??? ...

想用二极管保护电容    空开当保险丝保护电瓶

网友E:
电容放在车上仅仅是为了给电容充电?怕电容充电时电流太大可以串一个大功率小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放在车上仅仅是为了给电容充电?怕电容充电时电流太大可以串一个大功率小灯泡。 ...

这样灯泡会发热厉害

电容启车是必须的,另外 还想留出太阳能电池板给电瓶浮充的接口
现在脑子里还没理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电流很小的,微安至毫安级别,跟汽车的防盗电流相比(几十毫安),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电 ...

所以  茶感觉空开有必要,但容量选多大合适?
空开显然会在电容并联回路里 ,
无论是否并电容 启车时的电流应该不小,而空开的过载能力还应大于启车电流吧,否则
启车时瞬间几乎就是短路  茶担心空开是会进入响应状态的  也即断路

网友F:
一直有一个构思是,6串法拉电容串联继电器,然后并联到汽车电瓶,用来提供启动时的大电流。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开合,主要是不会写单片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有一个构思是,6串法拉电容串联继电器,然后并联到汽车电瓶,用来提供启动时的大电流。用单片机控制继 ...

我打算自己控制   人脑够用了

网友G:
铅酸电池怕亏电。长期不用,最好能整个13.8V的外接电源接上。

网友H:
元芳在休假 今天啥也不看了

网友:
空开是不是需要直流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铅酸电池怕亏电。长期不用,最好能整个13.8V的外接电源接上。

对的,第二目标是上太阳能电池板  长期浮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元芳在休假 今天啥也不看了

元芳属于翘班吧   长假还没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