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小机箱里面的12针电源PE-3221-2,改造为12v多路电源

楼主(2022-09-28):
拆一个小机箱里面的12针电源,改造为12v多路电源

前几天去淘笔记本的时候看上一个很小的一个鸿基MINI机箱,付了卖家10元钱,

里面的12针电源本来想改造为24针的,但是网上没有现成的转接线,自己乱接怕烧了主板,

就把它改造为双路12v稳压电源吧,其实很简单把CPU的4p口接出来就可以。

一开始要把线先理一下,美观方便也还是要的。

把信号线接入一个按钮开关,用双面胶把12针和快接头固定在电源上

再找几根2.5平方的硬线用小搓刀搓的可以塞到4p的孔里,要硬塞那种,塞进去不太拿的出来就好了,然后摆好可以塞进快接口的样子

,并接入塞好后要用万用表量一下通不通,一开始以为这种快接方便,等做的时候,还是觉得那种拧螺丝的才方便。

试一下效果

因为这个电源打开后风扇声音根本听不到,有没有启动也不知道,本来想接一个电压显示表,想想太累赘了,就找了个LED灯接到12针的5v口上

最后一步为了理线方便,再外挂一个理线贴,一个轻巧的12v双路输出电源诞生了  谢谢观赏

网友A:
价格便宜,但是颜值接胯呀

网友:
只用CPU供电啊?

网友B:
热熔胶,几年后就会变脆(没用的新胶棒,放了几年后拿手里晃一晃 就断了),还可能脱落(胶与金属的结合面 脱落),慎用。。。

网友:
这个太  那个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几年后就会变脆(没用的新胶棒,放了几年后拿手里晃一晃 就断了),还可能脱落(胶与金属的结合面  ...

这个简单,改704硅橡胶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C:
改的太丑也太不实用了,好歹搞个箱子,或者从内部接线,外部搞个电压电流表指示灯啥的。
本来就已经是99%的成品了,加点外围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太丑也太不实用了,好歹搞个箱子,或者从内部接线,外部搞个电压电流表指示灯啥的。
本来就已经是99%的 ...

额 可能是拍的挫吧  内部接线大动干戈就犯不着了,我搞的目的是方便实用轻巧,大电流12v,这个电源4个香烟盒那么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便宜,但是颜值接胯呀

主要是不想在外壳上打洞,不然还可以弄的好看点,自己用用么就那么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几年后就会变脆(没用的新胶棒,放了几年后拿手里晃一晃 就断了),还可能脱落(胶与金属的结合面  ...

我用泡沫双面胶粘的,不想打洞,外面的热熔胶是为了帮助固定用的

网友:
担心热熔胶和免工具接线器塑料老化。建议加小接线盒,换成螺丝固定接线端子耐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几年后就会变脆(没用的新胶棒,放了几年后拿手里晃一晃 就断了),还可能脱落(胶与金属的结合面  ...

我家还有十多年的,只是变黄了

网友:
改来做什么用

网友:
这是服务器的冗余电源吧

网友:
联想好像也喜欢用这种小电源

网友:
12针电源看着不错,改造的看着有些不耐用。

网友:
外观不大好看,胜在只需1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泡沫双面胶粘的,不想打洞,外面的热熔胶是为了帮助固定用的

双面胶 年头久了 也会干的,还不如热熔胶呢,至少年头久了也需要外力才会碎了掉下来。前面坛友推荐的70x硅胶还是不错的选择,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固化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