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镍氢电池的充电维护,怕他热中暑了给加个小风扇

楼主(2022-09-28):
一堆镍氢电池,还有镍镉的
早的有十来年了,容量不知道还剩多少了,
内阻大,不过用在剃须刀,天然气灶一些地方还是可以的
隔段时间要充一次点,不然就饿死了

用这种傻充才能充电充的满一点了。

但是充电发热啊,虽然摸上去也不烫手,

还是决定不能让他中暑,减少电解液的挥发?

这个充电器有过拆机发帖,这次就不拆了。

之前给BTPLUG的散热风扇,
还是很怀念我的那个BTPLUG 的

一个复古的586单片机式的电脑BTplug ,身残志坚跑WinXP,折腾不止。

找来一根 USB 线

有点糟糕是 2芯的还是铁线,铜包铝都不是

简单连接上

原来是12V 的现在
5V 供电 ,0.03的电流,
几乎没有声音
同样的只有微风。。。

看上去科技朋克感满满

12V 集中供电

单个电流实际在0.1A,
可以计算出充电时间定好闹钟

现在就壳子微热,电池们表示很凉爽。。。

网友A:
你涉嫌抄袭猴哥作品

网友B:
夏天不是过去了吗?怎么今天全是加风扇的帖子

网友:
可申请专利一种充电器使用可分离式风冷散热装置。

网友:
镍氢不怕热

网友:
感觉好几颗电池都要淘汰了啊

网友:
又水了一帖

网友:
加散热之后不热了就行,不过现在镍氢用的场合比较少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涉嫌抄袭猴哥作品

人艰别乱说啊,没有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夏天不是过去了吗?怎么今天全是加风扇的帖子

同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人艰别乱说啊,没有的事

哈哈,要勇于维权,猴哥你被压500年,猴格分裂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要勇于维权,猴哥你被压500年,猴格分裂了吗

要是照你这么说,每次发帖子之前得先搜索论坛,看看一个星期之内有没有雷同的主题,再顺便看下黄历和八字,才能发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是照你这么说,每次发帖子之前得先搜索论坛,看看一个星期之内有没有雷同的主题,再顺便看下黄历和八字 ...

猴哥你还应该恢复老样子,看见抄袭假冒你的六耳猕猴上去就是一棒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猴哥你还应该恢复老样子,看见抄袭假冒你的六耳猕猴上去就是一棒子! ...

我觉得只有弹你100个脑瓜崩才能制止你这种疯狂的想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只有弹你100个脑瓜崩才能制止你这种疯狂的想法了

哈哈,开玩笑的,这样才热闹嘛

网友:
哈哈,和猴哥瞎闹,所说言论和楼主帖子无关!

网友:
这还加风扇

网友:
充电太热是充电不行,或者参数不对,你这样治标不治本

网友:
有点多此一举

网友:
我觉得在做一个放电的,,这样充放电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