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泡沫纸修复小音箱喇叭

楼主(2022-09-28):
最近翻出来对小音箱,还是08年买的,音质还不错,据说是用的jbl喇叭。

网友A:
此泡沫好像非彼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泡沫好像非彼泡沫。

欢迎探讨!

网友:
用这个,不如用牛皮纸。。不对,好像宣纸会不会更好?还是羊毛纸,各位来说说

网友: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网友:
这么小的音箱也就是听个响。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这种应该是一种无纺布纸,反复拉扯后强度下降可能比较明显,这个位置好像大多是中间海绵两侧软塑料的材料,是不是可以换比较薄的珍珠棉?或者HEPA滤膜?

网友:
你这纸盆色骚气

网友B:
感觉应该整个自行车内胎剪个圈

网友:
是无纺布吧?

网友:
应该强度太大,影响音质。也不耐艹啊

网友:
我是用卫生纸搓了个条,绕喇叭一圈塞进去,然后用补鞋的软胶涂一圈,凑合能听个响。。。

网友:
换个材料再来一遍。

网友:
一次性口罩+补鞋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整个自行车内胎剪个圈

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