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12V电源模块简单修复

楼主(2022-09-28):
『X拆解』12V电源模块简单修复前几天,一个坛友联系我说要12V模块,我说只有大功率5A的了,好,那就要两个吧

发货前做了一个测试,发现有一个电源模块通电12V有后就没了

类似于一闪而过的意思

这是数码大公司里的库存电源

PBC都有喷三防漆

后面拿出同款对比,发现边缘PBC受损

估计是拿起时没稳住,丢下来了磕到了

打磨后飞线修复

PBC损坏其实没啥大问题

修复就好了
有需要的坛友可以联系我

网友:
做工不错,维修手艺也不错

网友:
说老实活,有碍观瞻

没必要用那么粗的线,只需抽出两三根细铜线,在断开处焊上就行了。

网友:
有2个相同的,容易修复。

网友:
你这样修不行,我看不下去,发来让我修吧。

修复后保证看不出来修过。

绿油都给你打好。

网友:
电源用料不错

网友:
质量非常好的啊

网友:
不说搞个点睛之笔,但也不至于搞成附赘悬疣

网友:
线粗了,光耦的引线电流不大。

网友:
这个跳线够粗

网友:
FSP 全漢耶

PBC是个啥东东???

数码大公司,我还以为是数码之家

网友:
这电源看着好像挺不错的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真不错补焊的确实有点不美观

网友:
做交换机的厂吧?华为还是华三?

网友:
三个光耦的,很少见,谁来解释下作用

网友:
质量非常好,三只光耦,输入部分也很强悍,又是压敏电阻,又是气体放电管,防雷处理的不错。

网友:
不好看但是也算修复了,能用就行

网友:
修复的有些丑陋

网友:
我的分段开关也是这样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