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飞利浦电动牙刷的震动马达,金属疲劳导致弹片断裂。

楼主(2022-09-28):
上次和大家分享了一个hX6730的拆解,主板的U2芯片程序丢失导致不能正常使用,买的编程器已经在路上了,等到了再试试能不能救回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2429

这次给大家带来一个震动马达的拆解,飞利浦这个结构应该有10年了,国产竟然还没有力度能匹敌的马达,还是得加油啊。
如果大家的飞利浦电动牙刷出现了震动弱,异响的问题。排除磁铁间隙,震动杆松动或者断裂,主板坏等情况。那基本上可以判定震动马达出现了损坏,而且基本上就是马达内部的一个弹性钢片出现了断裂。每分钟31000次的扭动很容易金属疲劳,算是设计缺陷吧。

先用锉刀打磨一侧的激光焊点。

插入錾子冲开焊点

内部图

可以看见弹片的螺丝孔处断裂了。

全家福

骚操作来了,螺丝孔是M2的,找来一个垫片,焊接到不锈钢片上,不锈钢很难焊接,需要进行表面处理,我一般用锉刀,也有坛友说用洁厕灵的。

原路装回

不要忘了插入一个垫片,大概0.5mm的厚度,隔开磁铁和转子,然后锁紧螺丝。吸在一起的话就没有震动了。

不知道这种方法能管多久,有条件的还是直接换整个马达吧。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3111-1-1.html

网友:
人疲劳了就会软

网友A:
这焊锡焊上的能承受那31000的振动频率吗

网友B:
这个飞利浦电动牙刷做工挺好的谢谢拆修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焊锡焊上的能承受那31000的振动频率吗

应该是不行的,不过也没配件修理了,多用一天是一天

网友C:
网上能找到生产这个弹片的厂就好办了,这种部件,一般管控不严的。

有次去客户家,发现他们家居然做手机的卡针,你懂的,几十块一根的他家也做。

我无意说起:这玩意,需要的时候还真不好找;对方经理说:你抓两把带回去吧。

我说不用吧,很少用到,于是象征性的捏了一小撮,回来数数有30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利浦电动牙刷做工挺好的谢谢拆修分享

主要是马达有劲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能找到生产这个弹片的厂就好办了,这种部件,一般管控不严的。

有次去客户家,发现他们家居然做手机的 ...

哈哈,原厂家不知道哪家,单独开模就贵了。论坛里有一个大神自己用不锈钢片自己手搓的。

楼主:
分享坛子里另外一个坛友的拆解,更为硬核,直接古法手搓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4173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原厂家不知道哪家,单独开模就贵了。论坛里有一个大神自己用不锈钢片自己手搓的。 ...

说不定有坛友就是厂家的。

网友D:
这种修复方法也就凑合用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修复方法也就凑合用几天!

是的,用一天是一天

网友E:
焊锡不行,强度太低了,太软,我感觉点焊都比这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锡不行,强度太低了,太软,我感觉点焊都比这结实

下次有合适材料古法剪裁手搓一个来用

网友:
建议买几十元欧乐壁电动牙刷,每个副厂刷头很便宜才几元钱,坏了不心疼。其它电动牙刷,副厂刷头不好找,原装太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照片拍的很清晰,讲解的很仔细。

网友:
飞利浦电动牙刷做工挺好的

网友:
这个构造跟浴足盆的气泵差不多,只是气泵采用50Hz的交流电驱动。

网友:
严格意义上讲,这种结构不叫马达了,应该叫电磁铁。

网友:
激光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