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猫王MATE4蓝牙音箱,更换被熊孩子磕坏的编码器。

楼主(2022-09-28):
拆解猫王MATE4蓝牙音箱MW-M4,更换被熊孩子磕坏的编码器。东西很简单,更换起来需要全部拆解,还是挺麻烦的。拆解从背面后盖入手,没有隐蔽的螺丝。

打开个缝隙,查看一下线束情况

拔掉接插件。拍照记住接插件位置,主要是左右声道的位置。本人不专业,内部不做介绍,仅供参考。因为内部使用直流供电,没有大变压器的噪音,待机声音比传统的音箱偏低一些。
感官上的做工很棒,箱体空间利用率很高,毕竟价格也不算便宜。板材使用的是密度板,并不是评测中所谓的实木板,网上我还没有看到过拆开过的图片。

拆掉喇叭单元

21V18650电池模组,用的螺丝固定。电池使用时间很长,不用频繁充电。后期需要更换还是比较方便,自己就可以搞定:

拆掉按键板螺丝:

拔掉旋钮,镊子拧掉固定扁螺母:

按键板拆出:

磕断的旋钮轴:

剪断周边引脚:

2只固定引脚堆焊拆出:

清理过焊孔

这个是拆下来的编码器,看起来质量非常不错。

某宝上找不到相同尺寸的,只能用最接近的EC11代替,这个型号也非常好找。2只固定脚要剪窄了,不然放不到孔里。这个旋转手感偏松,比原厂的差很多。

安装的时候发现悲剧了,麦克风母口从主板上拔掉了:

只能另想办法。最后用军刀的开槽刀,把固定孔搞成了腰孔,那里刚好没有线路,安装后把两根线直接焊在反面的母座那里。不影响安装和使用。

然后就是简单的复装过程,最后更换的编码器比原装的偏矮2mm左右,按键不能装到底。704内部固定填补空隙,不影响按键的功能。
感觉应该买20mm半轴,安装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A: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这种编码器是带开关的。

网友:
看这做工,应该是个高级货

网友B:
看起来不便宜,不过可能溢价部分更多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单独更换拨杆,编码器的本体继续使用

网友:
嗯嗯,还可以。

网友:
这蓝牙音箱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挺上档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单独更换拨杆,编码器的本体继续使用

担心拆开编码器,里面的零件不通用,或者没法复原铆钉。原厂编码器太特殊了,类似样子的挺贵的,进口货,尺寸差别太大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这种编码器是带开关的。

做工很棒,简单的按键板,虽然在里面看不到,用料也是特别厚实。

网友D:
这是编码器还是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便宜,不过可能溢价部分更多

售价千把块,蓝牙音箱里面算是挺贵的了,溢价不少。音响太玄学,不好评价,感觉这个尺寸级别还是比较舒服。冲着这个国产品牌的认真精神,我给他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编码器还是电位器

带开关的编码器,开关用于多功能键。

网友:
编码器多少钱?购买链接

网友:
感觉多买几个类似型号换断掉的那个杆可能会好些。

网友:
实木不一定比密度板好

网友:
要是强迫症的话,某音上神人可以把编码器手柄焊接起来

网友:
看起来不便宜

网友:
看着挺高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