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爱触屏音箱突然不开机了,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版子的作用

楼主(2022-09-28):
小爱触屏音箱突然不开机了,电池版的,拆开发现电池腐蚀严重,小板也坏了 还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小板的作用 输入3.63v锂电池 主要想知道这个版子6条线的作用 每天线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刚才研究了下 红色正极 黑色负极 白黄没用。现在就想知道这个板子带不带升压功能

网友:
看着像电池的冲放保护板!

网友A:
上面两根红色正极,下面两根黑色负极
黄色是芯片检测,白色是温度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根红色正极,下面两根黑色负极
黄色是芯片检测,白色是温度检测

如果黄色那个线检测不到芯片是不是不开机啊?

网友B:
触屏带电池的吗?第一代我有是不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屏带电池的吗?第一代我有是不带的

对 红米的触屏带电池版

网友:
带id和ntc检测的?

网友:
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网友C:
锂电池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漏液了?

嗯 把板子腐蚀了

楼主:
直接夹电不开机了 不知道和黄线 白线有没有关系

网友:
电池保护的吧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过去手音机不响拍拍就响了!估计这不中

网友:
怎么看都像电池保护板

网友:
就是个保护板吧。DW001什么的。

网友:
充电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