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缤智(同XRV,飞度)更换VTC执行器及组件,免费的。

楼主(2022-09-28):
事情的由来。

买的17年的二手车,19年买的,20年末,21年初,冷车启动异响。(百度一下,同飞度发动机,很多)

第一次投诉(http://www.12365auto.com/),厂家直接联系我,说了半天,你车5年都过了,还是啥,意思是太久不保修。

第二次是本地4S店联系我,录了视频,各种东西,疫情原因,前两天到了,今天去处理的(早晨9点左右,下午14点结束),顺便换了变速箱油(380)

换了其中3个东西,VTC执行器左边那个圆盘齿轮,右边是不锈钢管(应该和异响没关系),下面那个不认识。

理论上不会白换,应该都是有问题才会给换的,

~同类型的车,可以去4S店处理。理论上都是免费的

楼主:
对了,是8年质保,VTC执行器

网友:
这个容易坏吗?

网友:
开玩笑 ,有问题干嘛不修啊,我车按键,空调出问题了,第一次去4s保修。还不是乖乖的免费质保

网友:
延保到8年了,但也有人说换了也响。

网友:
没记错的话是1.5L的才会有这问题,1.8L的单突没听说。

网友:
左边的应该是正时齿盘吧?vtc执行器是负责调整气门升程和正时的。我的老飞度也是vtec的。14年了  发动机没动过扳手。

网友:
只要修了就好,就怕当了皮球

网友A:
我也是3代飞度的车主,14年买的,开到现在有8年了,真的不觉得它让人省心。

网友:
总里程多少,出现这种情况?我的是车窗升降电机出现故障,其它没问题。

网友:
居然可以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3代飞度的车主,14年买的,开到现在有8年了,真的不觉得它让人省心。 ...

经历了哪些问题方便说说吗?

网友:
气门正时的调节器,也就是本田的vct调节器

网友:
我14年的车大概去年换的,声音还是会有,只不过不像原来那样明显,但是还是能听出有时候是不同的,换的改进件,看来是娘胎出来的没救了,不过也不影响

楼主(2022-11-16):
天气转凉了,换了再也没有响过了,好评.

网友B(2023-01-07):
我的当天换完,隔天一样响,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响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当天换完,隔天一样响,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响罢了

保养的时候加红桶机油试试,可能需要多次才能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养的时候加红桶机油试试,可能需要多次才能有效果

我咸鱼买的机油100多一桶的,不响就是不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咸鱼买的机油100多一桶的,不响就是不响,

18款飞度不知道是不是改良过的,目前为止还没响 一直红桶伺候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3代飞度的车主,14年买的,开到现在有8年了,真的不觉得它让人省心。 ...

我是14款gk5,6万公里修了发动机缺火,这个故障查了3年!一直没修好,最后确认喷油嘴漏,更换喷油嘴解决故障,中间浪费的汽油大几千,更换VTEC阀门报故障,说好的日系车省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