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我安装系统给硬盘分区的骚操作

楼主(2022-09-28):
笔记本是带光驱的,系统安装是用光盘,硬盘两块一固态做系统盘,一机械盘做存储,电脑只有一个硬盘位置,机械盘是改装到光驱位置,这样要给机械盘分区就没办法了(肯定有人说可以用分区工具)就是不愿电脑里装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脑洞大开在系统安装过程中把光驱拆出来,再把机械硬盘装进去,分好区后把机械盘拆出来,最后再把光驱装进去继续系统安装。

安装到这步把光驱拆出来

把机械硬盘装进去,刷新一下械硬盘就出来了

分完区后再把光驱装进去继续系统安装

每次重装系统都这么干哈哈

网友A:
完全可以用U盘装系统啊,win7之前用PC加光盘镜像,win10之后直接微软工具制作。

网友:
啥年代了,还用光驱装系统啊

网友:
不理解楼主为什么要这么操作?不能装好系统,光驱换成硬盘后进系统再把机械硬盘分区?系统内置有分区工具的啊!

网友B:
这……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用光驱,我以为光驱现在只是法院刻录证据才用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用光驱,我以为光驱现在只是法院刻录证据才用一下 ...

这年头还有在用Nokia 3310的,很奇怪吗?

网友:
不明白LZ纠结是啥!固态盘装好系统后再挂上机械盘难道不能用windows的磁盘管理分区?你愿意的话还可以用diskpart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用U盘装系统啊,win7之前用PC加光盘镜像,win10之后直接微软工具制作。 ...

还不光这点,楼主还有其它无谓且奇怪的坚持,比如不愿用分区工具,他可能乎以为自带的分区功能是最好的,但事实是未必。

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不用分区工具,也不一定非要在装系统时分区,完全可以装完了系统再把硬盘装回去分区,不用第三方软件,系统磁盘管理自带,楼主这是在试图解决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网友:
这是病,得治!!!
_+_+__+__+_+_+_+_+_+_

网友E:
热插拔硬盘是有伤害的!

网友:
SATA设备是可以热插拔的,IDE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用U盘装系统啊,win7之前用PC加光盘镜像,win10之后直接微软工具制作。 ...

不愿意再去学其他方式安装,光盘简单,是怎么简单怎么来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不光这点,楼主还有其它无谓且奇怪的坚持,比如不愿用分区工具,他可能乎以为自带的分区功能是最好的, ...

自带的分区简单啊,就是崇尚简单最好,就像免安装的程序,随便放在哪都可以用用完删了或者移走不会有残留。不想去再学其他分区工具用法,分区工具能把500G的盘分出510G的空间倒有兴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插拔硬盘是有伤害的!

伤害多少会有点,用了这么多年也没发现硬盘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年头还有在用Nokia 3310的,很奇怪吗?

不奇怪吗?拿街上用肯定百分百回头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带的分区简单啊,就是崇尚简单最好,就像免安装的程序,随便放在哪都可以用用完删了或者移走不会有残留 ...

看来你没有看懂我的意思,是我说得还不够清楚么?

根本没必要这么麻烦,也不需要什么骚操作,【不】需要【第三方工具】,【不】需要【装系统时拆光驱、装硬盘、再装光驱】,直接装完系统,在【安装完成】的系统中用自带的【磁盘管理】分区就行,分区并不需要在【安装前】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带的分区简单啊,就是崇尚简单最好,就像免安装的程序,随便放在哪都可以用用完删了或者移走不会有残留 ...

分区格式化方式不同也是会影响硬盘速度的,因为有文件系统的元文件存在,这些元文件存放方式可是会影响硬盘的所有文件读写的,另外还有4K对齐等因素。这些系统自带并不一定是最佳,至少win7的显然不是,虽然比xp的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愿意再去学其他方式安装,光盘简单,是怎么简单怎么来哈

来回拆装光驱还简单?要简单的话,再买个外置光驱盒,把你的光驱装进去,光驱位硬盘就不用拆了。

网友:
不愿意再去学其他方式安装,光盘简单,是怎么简单怎么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