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4增强版冷机开机有满屏干扰横纹,热机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2-09-28):
小米盒子4增强版,就是白色带风扇那种,看了几年了,现在突然出现故障:冷机开机有满屏干扰横纹,或者是满屏彩色竖杠,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干扰条纹慢慢收窄,直到最后消失。这个等待的时间,刚出现的时候是5分钟,后来是10分钟,现在是近30分钟。但等干扰完全消失了再断电重新启动就不会再有干扰,也就是说热机启动没问题。
没敢贸然打开,想听听高手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从哪里查起?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首先更换适配器,加焊内存

网友:
对,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2022-11-07):
电容电容电容

网友:
检测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家里的DVD,有次正看电影,突然砰的一下,电视就出现干扰条纹,拆开一看,滤波电容爆了。查一下电源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