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atx电源负12加强成功,但24v只能4A,搭配出的其他电压可以正常使用吗?

楼主(2022-09-28):
前些天无聊看有人家用电脑电源改t12焊台,就跟着学了一下。焊台要24v3A才行,负12加了3个大功率快回复二级管后,测试可以点亮12v100的灯泡,测量实际电流是5A左右!但是用负12v和正12v接成24v后,再点12v60w的灯泡都不行,电源就保护了!单独正12v和负12v都能点亮100w的灯泡,怎么合成24V后60w就保护了,后来用了pwm,发现24v时电流最多调到4A多一点,电源就保护了!用负12v分别和正3.3V组成15.3v ,和5v组成17v 直接点12V100w灯不会保护,估计最大也是4A多(灯的功率达不到100w)!有个想法负12v和正3.3V组成15.3v 可不可给电瓶充电呢?这种正负都有电压搭配的方法生成的15v使用上和咱们正常的15v直流电有区别吗?能混用,并且给电瓶充电吗?
哪位给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24V3A有卖的。成本比改要低很多。
电脑电源改起来麻烦,-12V只有0.3A。

一般最多改到14V加个限流功能给电瓶充电。。。再高了要换电容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3A有卖的。成本比改要低很多。
电脑电源改起来麻烦,-12V只有0.3A。

还三个二极管就可以到24v4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3A有卖的。成本比改要低很多。
电脑电源改起来麻烦,-12V只有0.3A。

加三个二极管就可以到24v4A了,很简单的

网友B:
三个二极管怎么加?

网友:
不如买个新的了。

网友C:
4A用T12不是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二极管怎么加?

换掉或者并联三个-12v的快恢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A用T12不是绰绰有余?

T12   3A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三个二极管就可以到24v4A了,很简单的

建议你看看这里的很多ATX电源改可调。。

把12V调到24V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