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装电子显微镜支架

楼主(2022-09-28):
网上买的电子显微镜,支架相当简陋,不但轻不稳,横向伸长还会倒下去。图一是原结构,图二是拆下的原底坐。图三`图四是改装后効果。材料为一个电子称废电瓶和一块老硬盘。改装効很好。

网友:
这玩意放大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可以固定在硬盘上,增大底盘面积和质量,看看下面的图片,借鉴一下。

网友B:
貌似这种效果不太行

网友:
曾经想买,看做工太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种效果不太行

是的,分辨率低,色彩还原也不怎么好,跟楼主的一样的款式,支架拉胯,头重脚轻,然后一直放在箱子里吃灰。

手里还有个微距不错的模拟摄像头,大约400线,看电路板的元件还可以,只是得用转换器把AV转VGA后投射到显示器上才能用,一大坨线+转换器很占地方,本来桌子就小,然后现在摄像头也躺在箱子里吃灰

网友:
临时用用行

楼主:
放大効果图

网友:
支架再长点或者底盘再大点。

网友C:
以为论坛真有人玩电子显微镜,原来是这个电子显微镜,

网友:
看一下丝印,IC脚是不是连锡,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固定在硬盘上,增大底盘面积和质量,看看下面的图片,借鉴一下。

你这个底板都超过人家全套的价格了。

网友D:
镜头底部离电路板有多少CM,下烙铁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镜头底部离电路板有多少CM,下烙铁方便吗?

可以下烙铁的

网友:
一直也想搞个

网友:
创意不错,就是外管显得有的不上档次

网友:
这颜值和便利性不行啊。

网友:
你这个可以搞个 百分表磁吸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为论坛真有人玩电子显微镜,原来是这个电子显微镜,

有个大神就曾经DIY了一个D扫描电子显微镜

网友:
感谢分享!创意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