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错的钣金底座推荐?

楼主(2022-09-28):
现在都是用铝型材做框架,找不到合适的底座。有做过的同学吗?
Text.

网友:
钣金的折弯精度不是很好的

网友:
双组份面漆

网友:
角铁焊接

网友:
啥叫钣金底座?

钣金工用的主要工具大概就是羊角铁砧、台钳、铁剪刀、划线规、还有必不可少的锤子。

至于工作台,用角铁和钢板做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