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qb9拆机

楼主(2022-09-28):
新买的钳形表,能测直流电流的,还带万用表功能,价格不贵,就买一个,牛屎主控,测的直流电流,需要清零, 不然不准,其它还行,

网友:
电池电压 是多少

网友:
用的啥主控啊,没看到存储器的

网友A:
一直以为钳表不能测直流。

网友B:
测的直流电流,需要清零,楼主方法也说说嘛

网友:
这个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的直流电流,需要清零,楼主方法也说说嘛

就是按REL归零

网友:
霍尔钳表测直流电流前都要按一下归零,因为靠检测磁场强度来判断电流大小的,而钳头铁心多多少少会被磁场磁铁磁化,所以肯定有底数,每次打到直流电流档都要按一下归零,某些过于灵敏的如优利德210e,甚至测量过程中挪一下方向,电流就会变动几十上百ma,然后每次夹线测量都得按一下归零,怪恶心的。至于原理,初中物理讲了,流过导体的电流会形成磁场,因此,只需要检测磁场强度就可以知道电流,而交直流电流都会有磁场,所以该表能通吃交直流。至于霍尔原理怎么去检测磁场强度的,霍尔效应嘛,简单说就是处于磁场中的导体流过电流,其导体两侧会有感应电压,原理是磁场偏转电子,检测电压就知道磁场强度了,这部分属于高中物理,我也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还是吧皻的

网友:
楼主多少钱买到的

网友C:
价格是多少?测量快吗?用几号电池?省不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为钳表不能测直流。

猜测原理是靠测电线周围磁场强度来判断电流的。

网友:
福禄克的一样是清零

网友:
牛市片,廉价机的象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是多少?测量快吗?用几号电池?省不省电?

7号电池,128,测量速度还行,我觉得比宝工万用表于鏊快一点,电池耐用不知道,不行就换磷酸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为钳表不能测直流。

可以,这个便宜,最小的直流电流上面写15ma,还有一款国产表好像是优利德钳形表可以测1ma,不过就是有点贵,要500+

楼主:
3v7号电池

楼主:
这个表你当 万用表用的时候,插入黑表笔时,一个小的继电器会在、吸合

网友:
专业的用用,业余的就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