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捡了一个温湿度表,拆开看看

楼主(2022-09-28):
捡一个温湿度表!没有后盖,应该是弹簧氧化了,处理一下正常显示了!拆开看看!发现里面还有无线功能!有两根天线!有没有懂的专家给说说

网友:
应该是个控制室内温度的东西……

网友A:
看起来质量还不错啊,难道天线还可以配套别的设备用

网友:
温度感应器贴在主板上,可能温度显示不会太准吧

网友:
啥都别说,先改8025!

网友:
这个是副机吧 ,应该有个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质量还不错啊,难道天线还可以配套别的设备用

我刚刚查了一下!好像还可以按频道键无线连接另外三个位置的分机,在这主机屏幕显示出来

网友:
都有这样的好运气,捡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网友:
改8025吧-紫薯布丁

网友:
产品介绍里面说主机可以接收来自 3 个传感器的数据,也就是说可以把其它两个无线传感器放在室外或者其它房间里面,通过主机接收传感器的数据显示在屏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8205吧-紫薯布丁

8205是啥呀?

网友:
这么大的屏不能改8025可惜了

网友:
天线接收的应该是室外感受器的温湿度信息,然后在主机上显示。应该就是一个气象台,可以带多个室外分机。

网友:
品牌是Meade,不知道是不是米德仪器。
然后PCB标记是HIDEKI,感觉是个日系的公司。
总之还不错。不带时间显示的话,没必要改8025。

网友:
外壳再好看没用,关键要温度湿度准确

网友:
不是牛屎好评

网友:
看见某些国产的品牌,也连接多个传感器,但貌似是邮箱连接

网友:
都没有时间,改8025是不是改了一个寂寞

网友:
居然不带时间显示,这样的改8025还有啥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