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 8CDJ 无法开DDR怎么回事?开DDR就BOOT FW报错

楼主(2022-09-28):
用的是903的测试架,颗粒型号,TH58TEG8CDJBASC    98DE94937657,这是所有的版本都支持的老颗粒了,没想到翻车了,不开DDR正常量产(速度很低,读写才70-80M),开DDR就BOOT FW报错。

换了好几个软件版本都一样,我这颗粒是CHINA版的,是不是体质问题?

网友A:
试试用扫描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扫描开卡

不是坏块过多,不开DDR量产后,跑圈正常,坏块几十个。

网友:
有没有可能,这就是异步的颗粒?

网友:
换个903版本试试

网友B:
估计是测试架太垃圾了,9cdj是支持ddr的,这颗粒应该也是可以开的。903测试架质量参差不齐,阿明的不错,2d  mlc  3d mlc都没问题,闲鱼淘宝那个标价100双座的是垃圾,别说3d   mlc  好多2d mlc都开不过就是卡你这那个报错,当然我还是喜欢前段时间大佬免费分享那个,去打了1.6mm  2d  3d. mlc都稳得一笔,哈哈哈

网友B:
最好的检验办法就是你颗粒直接贴上u盘板子开,如果 u盘板子没问题,  可以把测试架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测试架太垃圾了,9cdj是支持ddr的,这颗粒应该也是可以开的。903测试架质量参差不齐,阿明的不错,2d ...

是阿明的测试架,有ROM、3.3V、1.8V跳线,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检验办法就是你颗粒直接贴上u盘板子开,如果 u盘板子没问题,  可以把测试架扔了 ...

见鬼,找到答案了,这8CDJ竟然是异步颗粒,翻车了,翻车了。还以为是高速颗粒,晕倒..........

昨晚没办法了,干脆焊到3268M上想搞双贴,一量产就提示,不支持DDR..................前车之鉴,China 版的TH58TEG8CDJBASC(98DE94937657),是异步颗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见鬼,找到答案了,这8CDJ竟然是异步颗粒,翻车了,翻车了。还以为是高速颗粒,晕倒..........

昨晚没办 ...

有些颗粒坏了之后就只能异步了
我觉得你这个颗粒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颗粒坏了之后就只能异步了
我觉得你这个颗粒就是这种情况。。。

这是一套四个颗粒,从一个板子上拆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套四个颗粒,从一个板子上拆下的

是品牌SSD吗?
杂牌的不好说唉

我黄鱼上收了个 没拆的坏的金泰克 S400
正面两颗 NCME2 是14年的 反面两个是 13年的。。。
掉固件就不稀奇了
板子颗粒看着都是新的,但依群友之见,金泰克东拼西凑颗粒完全正常

网友B:
这个颗粒是支持ddr的  闲鱼看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是支持ddr的  闲鱼看成品

我就是看到类似的方案,才入手这个8CDJ,但是出乎意料。不应该银灿和慧荣都判断不支持DDR啊。

这是3268的DBF,上面那行是TH58TEG8CDJBASC,下面那行是TH58TEG8CDJBA8C,这里面就差个Toggle。但是你贴的这个案例,就是用SC的版本啊,我都混乱了。

@ 98 DE 94 93 76 57 3D 10 03 C1 81 06 19 8E 8E 8F 87 F7 58 00 00 00 00 28 5F 19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DB 08 08 08 08 // Toshiba TC58TEG6DDJTA00 L0419 19nm MLC// Type C

@ 98 DE 94 93 76 D7 3D 10 03 C1 81 06 19 8E 8E 8F 87 F7 58 00 00 00 00 28 0E 19 84 84 92 92 91 66 66 22 DB 08 08 08 08 // Toshiba TC58TEG6DDJTA00 L0419 19nm MLC//Toggle Type C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到类似的方案,才入手这个8CDJ,但是出乎意料。不应该银灿和慧荣都判断不支持DDR啊。

好像有个903东芝专用固件,量产就没有问题了,我记得以前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你找找看,903我好久不玩了,但是凭借记忆,这个问题就是换专用固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个903东芝专用固件,量产就没有问题了,我记得以前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你找找看,903我好久不玩了 ...

没有专门针对8CDJ的专用固件,只有什么7S2F  8S2F的,试了没用

网友:
两个颗粒差距大容易开不了ddr,实在不行指定一下id

网友:
我用的约翰的测试架~

网友:
7AD7是带toggleDDR 的,你这个就是legacy传统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测试架太垃圾了,9cdj是支持ddr的,这颗粒应该也是可以开的。903测试架质量参差不齐,阿明的不错,2d ...

分享的链接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