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了一个液晶电视的电源板,6脚芯片5AARZD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9-28):
拆了一个液晶电视的电源板,它的电源管理芯片为6脚的,上面的字符好像是5AARZD,请问这是什么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在网上查了很久也没查到这是什么东西,我急需要这款芯片的资料,请各位大神知道的帮忙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这个,上淘宝找一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上淘宝找一下就有

型号不全对啊

网友:
可以用OB2273代换,3脚不接电路。

网友:
咱们用的不是一个网?珍爱生命,远离百度,必应解您忧。

网友:
应该是cr6853你对下脚位

网友B:
5aa就是1251 海信机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5aa就是1251 海信机常用

5AA就是1251,那么5AARZD后面三个字母:RZD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5AA就是1251,那么5AARZD后面三个字母:RZD又是什么意思?

r生产年份Z生产星期O无铅包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5AA就是1251,那么5AARZD后面三个字母:RZD又是什么意思?

只看前三位,后三位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r生产年份Z生产星期O无铅包装

哦,原来如此,谢谢普及知识,我去查一下1251的相关资料

网友:
现在的原件丝印真不好

网友C:
很多六脚电源芯片都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六脚电源芯片都是通用的

对的,老手都会改。

网友:
是不是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