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修改一个CRC16验算程序用在 Arduino ESP8266

楼主(2022-09-28):
这个单片机用的CRC16验算程序原是抄别人例程的,已经在C51单片机ModbudRTU模块上正常用。
我修改这个程序的目的是打算以后用ESP32做 ModbudRTU/RS485 传送  做准备。
修改就是把原程序一些变量的unsigned char 类型,改成byte   ,   unsigned char code 改成 const byte , 其他没改

经过下载到ESP8266上 测试,能正确验证数组的值。
(本来学习Arduino是想使用ESP8266的wifi功能,然而wifi没有学会使用,倒是把ESP8266当作单片机使用了

byte CRC16_buf[64];      //CRC16验证用的数据存放数组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void loop() {
  int CRCHL= GetCRC16(&CRC16_buf[0],2);    //测试 CRC16 计算, 取数组CRC16_buf的首址传递给函数。 这里2是2字节 ,>=1,<=64

}

/* CRC16计算函数,ptr-数据指针,len-数据长度,返回值-计算出的CRC16数值 */
int GetCRC16( byte *ptr,   byte len)  // *ptr 数组指针, 调用时用 & 取数组地址传递到此
{                           // len 字节数
     int index;
     byte crch = 0xFF;  //高CRC字节
     byte crcl = 0xFF;  //低CRC字节
     const byte TabH[256] = {  //CRC高位字节值表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const byte  TabL[256]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while (len--)  //计算指定长度的CRC
    {
        index = crch ^ *ptr++;
        crch = crcl ^ TabH[index];
        crcl = TabL[index];
    }

    return ((crch<<8) | crcl);   // 返回 int类型 的16位验证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