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PDD上1块钱的头灯,并请教降功率方法

楼主(2022-09-29):
结构极其简单,直接上图。

外表这样的,忘了拍了,直接盗图:

结果商家只发了个灯,没有带子,1块钱,无所谓了。

开关按下去,依次是强光、弱光、暴闪,本以为只有开关的。

拆开这样的:

电池的两个触点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电路板上只有4个元件:
LED、IC、电阻、开关,
可谓精简到极致,不过居然用的是铝板,不错。

这是电路板细节图。

然后请教问题了,想把这个装在自行车上,不期待照明,只期待容易被对面看到,
因此默认的光有些强了,即使弱光仍然刺眼,就想着能不能把发光降下来。

当然最土的方法是蒙上一层布,但如果能通过电路降下来的话,
肯定要好得多吧,又省功率,降低发热,还能让电池用长一些。
那个IC是5112,但好像和网上查到的5112不是同一种,不知道改那个电阻有没有用,
也不知道影响的是强光,还只是弱光。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丝印1rs电阻应该是限流电阻,试着改大阻值看下

网友:
把1.5Ω电阻改成3-10Ω的看看亮度会不会变就知道了。

网友:
1用表量一下电阻,并试着改动一下。
2切断led,自己焊个小电流的,比如草帽白光led2串2并

网友:
就是改电阻,同时影响。
前两年我也买过,几毛钱一个,不配电池。芯片类似于yx8253b的工作原理。

网友:
用干电池的原来撸过吃灰了

网友:
那个芯片是不是先升压然后那个电阻限流的,不升压干电池驱动不了led

网友:
电路太简约了,功能还不少

网友:
改大电阻试一下!

网友:
这个灯还行的,直接上锂电,最大工作电流350ma左右,发热也可以接受。要是想调小功率把电阻改一下,大点就行

网友:
家用刚刚好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led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
得用车灯里的反光杯或者均光板

网友:
我买了好几个在吃灰

网友:
三个元件,想改只能动那个1R5了,把电阻换大点试试。爆不了的。

网友:
1块钱,还不够运费的呢

网友:
改个电阻完事,不要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