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牧田款电池换电芯三星22P18650电芯组装4.4ah电池

楼主(2022-09-29):
买了个锂电吹风机,配的厚电,到手实测厚电真实容量一公才2ah,闲着没事,把以前屯的一些三星22p(平衡车电池)换上去,组装4.4ah牧田款电池。
其实有点繁琐,要拆原来电池,在装。
还不如网上买套料,25元左右10芯的套料,在自己买7元一节的国产2.5ah动力电芯,可以90元成本组装5ah电芯。

网友:
好多电芯  。羡慕,学习学习

网友A:
我也diy了一块10节的牧田款电池,同样也配了个吹风机,不过是大艺款的无刷吹风机+电池转换器。无刷的风机风力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diy了一块10节的牧田款电池,同样也配了个吹风机,不过是大艺款的无刷吹风机+电池转换器。无刷的风机风 ...

那款不错,应该是大艺A5 3201,新的无刷系列,用的大艺A6电池。
我也看了,无刷风更大,好像空机加转换器135元。

网友B:
有刷的启动电流太大了,我也是风机用的,赠送的5节电池的那种,控制板只有2个MOS管,用几下就热保护了

网友:
国产电芯用的啥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的启动电流太大了,我也是风机用的,赠送的5节电池的那种,控制板只有2个MOS管,用几下就热保护了 ...

你可以测一下,看大电流放电的时候,是不是某节电池内阻大,电压被拉低了,然后低压保护

网友:
这个吹风机还是有用的,我转接大有电池,
清理车库门口的树叶灰尘速度很快,
犄角旮旯的地方只要一吹就好,
有时机床上都是塑料屑,清理不方便,
先吹下来,再用扫把扫就方便了。
还有房子客厅往往有个回光槽,里面有灰,
用吸尘器吸容易碰坏乳胶漆,
直接用这种机器一吹,下来的就好打扫了。

网友C:
其实即使2安时的电池也有其使用价值,不应轻易丢弃,应该买电池套料重组一套,拼多多上牧田款带显示带保护板的10节电芯外壳套料最便宜的17元一套。这种有刷风机工作电流12安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即使2安时的电池也有其使用价值,不应轻易丢弃,应该买电池套料重组一套,拼多多上牧田款带显示带保护 ...

嗯,拆下来的电池基本单节都在1ah左右,可以用作其他小制作小玩意上,例如改造电蚊拍,收音机。
下回都买裸机好了,配的电池基本都是一路货色。(基本都是1.5元一节的1ah电芯,猜的价格,我也没见到过拿货单)
想想大艺电池东城电池20v4ah实标,基本在140左右。在怎么弄,电池成本也要8/90了,结果买的机子带电池才多少还不够一个实标电池的价格。
一分价格一分货,永远的真理。

网友:
不错 有工具就是好 那焊点密密麻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