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内存条,一换二失败(已更换成功)

楼主(2022-09-29):
8G替换两4G,报警声无法开机,啥原因呢?谢谢

网友A:
主板支持8g吗?

网友:
金手指好好清理一下

网友B:
这得有多老,内存还不兼容双面

网友C:
单条4G试过好用么,插两条就不能开机这个我是遇到内存槽坏过

网友:
可能插槽坏了,我的就是,插两条好的很,插4条开不了机。

楼主:
这个,不懂只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支持8g吗?

两块4G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条4G试过好用么,插两条就不能开机这个我是遇到内存槽坏过

插一条8G不能开机,两条4G正常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有多老,内存还不兼容双面

的确电脑有好几年了。

网友:
首先要确认你8G内存是正常的,
清洗内存插槽,然后拔下记忆电池,半小时后,插上8G内存再试试。

网友:
也许不兼容。也可能是。。AMD专条?

楼主:
橡皮擦清理8G装上显示这个样,无法开机,一直停留这画面

网友:
              HP ProDesk 480 G2 微型立式商用电脑           最大: 16 GB

检查下是不是内存条不好

网友:
8G条子没有问题的话多半还是接触不好,清理金手指跟插槽咯,不兼容双面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楼主:
按F1好像有戏。

楼主:
现在是8G运行,重启试下。

网友:
内存条的标签也打马赛克,这是有什么讲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