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38元买了一把科瑞卡无刷电动螺丝刀,不知是不是无刷的

楼主(2022-09-29):
38这个价格不知是不是无刷的,新客买第一把便宜。

网友A:
这个价格,这个外形,怎么看都是有刷的,期待拆解。电子扭力控制不行,还得是机械扭力靠谱。看坛友拆解我最近也在pDD买了个同鼎的机械扭力螺丝刀,80块

网友B:
到底38还是48,你付款的是48,难道收货还返?
哦!看到了,那么小的字

网友:
很大可能是有刷的,期待拆解看看。

网友:
拆开看看啊。到这论坛的哪有不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38还是48,你付款的是48,难道收货还返?
哦!看到了,那么小的字 ...

是收到货后付38.2元,拼XⅩ有个叫先用后付功能。收货确认后才付S的。

网友:
pdd是价格屠夫啊

网友:
这货是无刷,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这个外形,怎么看都是有刷的,期待拆解。电子扭力控制不行,还得是机械扭力靠谱。看坛友拆解我最 ...

他这个就不如我推荐的那个同鼎的合适了,当然我买到手是41元

网友:
按照价格来看,基本是有刷的

网友:
先用后买,38

网友:
这个不大可能是无刷吧

网友:
百分比有刷的

网友:
38能买到无刷,是不是要撸秃

网友:
百分百不是无刷,没有调扭矩,还不如加多10元买带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收工到货后付38.2元,椒XⅩ有个叫先用后付功能。收货确认后才付S的。

意思是先付的还贵,后付便宜

网友:
两个都是拼多多买的,左几十块,右一百多,左有刷,右无刷(不过还没拆过,不知道有没有被骗)

网友:
收到后拆开就能确定有刷或无刷电机了。

网友:
图上的买二送一不知真假?俺是只见到广告,从不敢尝试

网友:
据说无刷的劲大,拆几个螺丝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