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问大神汽车钥匙手表老是自动关机怎么办,而且充电异常

楼主(2022-09-29):
请问大神汽车钥匙手表老是自动关机怎么办,而且充电异常,刚连接充电器就100 了,拔掉充电器电又一下子掉下来了。

网友:
电池老化了吧

网友A:
汽车钥匙手表,真的能丢钥匙了也能配嘛?那岂不是什么车都能开走了?

网友:
看样子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内部电池大概率到寿命了。

网友:
符合电池老化的特性 先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钥匙手表,真的能丢钥匙了也能配嘛?那岂不是什么车都能开走了?

钥匙手表跟普通的汽车钥匙一个原理,功能都一样 ,需要开车到配钥匙的地方匹配

网友:
这是就前面那个帖子里的掉了5脚元件那个吧?找放大镜看仔细了再一一焊回去

网友:
换电池吧,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