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源所谓的做工用料是怎么看的?

楼主(2022-09-29):
常常几张拆机图,底下就一堆人说做工用料好或做工差,问题是这几张拆机图也就看个大概布局,连原件参数都不可能看清楚,那么这个做工用料他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全凭个人眼光及修为。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需要先训练模型
先看几个大品牌的,贵的,然后你就发现那些便宜的都看不上眼了

网友:
这个是真的人工智能,超AI的那种

网友:
多看看多比较就知道了。

网友:
看多了一眼就能看出来鸟

网友:
搞土木工程的工作五年,自以为造价预算已经烂熟于胸,一个工程造价算了大半天算下来和部长走了一圈随口说的一个的价格误差小于5%

凭丰富经验得出的结论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潜移默化的价值意识决定了一个人的判断力

网友:
就比如老司机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大概问题一样,熟能生巧!

网友:
经验积累,传说中的AI

网友B:
即使不懂得任何武器的女孩子,都觉得美国的B2轰炸机非常厉害
你说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需要先训练模型
先看几个大品牌的,贵的,然后你就发现那些便宜的都看不上眼了 ...

请教一下哪些是大品牌,西门子,欧姆龙,明纬,施耐德,台达, ??????

网友:
看不清参数没关系,认得品牌就能了解大概,比如日系电容、台系、国产之类。
是否有精简,结构是否完整。
原件个头大,看起来会比较饱满,整体也会较重,很多人喜欢看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不懂得任何武器的女孩子,都觉得美国的B2轰炸机非常厉害
你说为什么? ...

光看外表,二战的Ho-229都能秒杀现在的绝大部分飞机,可实际性能呢?

网友:
都是看个大概,一种“经验”吧

网友:
看不清参数没关系,凭丰富经验得出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需要先训练模型
先看几个大品牌的,贵的,然后你就发现那些便宜的都看不上眼了 ...

我知道的几个关键点:黑色油漆,整齐排列的元件,红色油漆的漆包线磁环

网友:
虽然元件参数可能看不清,但还可以看别的门道啊,例如有无主动PFC或被动PFC、是否省略EMI滤波电路、滤波电容和高频变压器的规格尺寸是否满足功率需求、低压侧是否固态电容、功率管散热片厚度及大小是否足够、关键部位是否采用名牌元器件、输出接线的粗细是否达标、各种接头的规格及数量是否足够,内行的人还可以大致判断出采用何种电路结构、PCB设计是否合理等等。

网友: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一看布局,用的元器件,就知道是什么档次

网友:
这个自然是我玩电脑25年还是看的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