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雅马哈TSX-130液晶显示屏之前变的很暗,这两天彻底不显示了

楼主(2022-09-29):
雅马哈TSX-130液晶显示屏之前变的很暗,这两天彻底不显示了,请教哪位大神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先检查一下液晶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不会是OLED屏吧。。。

网友:
OLED一旦开始暗屏就是走向死亡的先兆

网友:
这种应该是VFD显示吧。

看看显示的灯丝,负压条件有没有。比如灯丝6.3V,负压-21V。

要真是液晶的话,顶多背光供电异常了。

网友:
6楼说的对,有可能是vfd屏

网友:
如果真是楼上说的那样,那就是供电的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这种机器,应该不是OLED屏,那时候还不流行。拆开查查供电吧

网友:
检查负压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先确定一下什么类型的屏,再度娘一下原理,,然后测测关键工作点电压,,

网友A:
您好,我有同款的桌面音响,这个音响使用的屏幕是VFD的屏幕,屏幕变暗或者彻底不亮但是播放功能正常有以下原因,
1.电源板上的22UF给VFD供电的滤波电容损坏,需要更换;
2.排线松动、氧化或者损坏导致屏幕不能供电;
3.屏幕本身因为老化漏气等原因不能使用。
多数是在电源板上有两个小电容坏了,如果真的是屏幕损坏可以联系我,我有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有同款的桌面音响,这个音响使用的屏幕是VFD的屏幕,屏幕变暗或者彻底不亮但是播放功能正常有以下 ...

很详细,多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