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 x86 安装双系统,分区扩容

楼主(2022-09-29):
开机菜单:

空闲空间

方法简介:
1. 磁盘分区:
-------------------------------
引导分区   fat16    32M 左右即可
系统1        ext4    128M 以上
系统2        ext4    128M 以上

2. 写系统:
openwrt官网下载 generic-ext4-rootfs.img.gz ,解压缩
DiskGenius “磁盘”->"打开虚拟磁盘“ 打开img文件
用克隆分区功能写入  硬盘的两个系统分区

3. 引导
引导分区建目录   boot\grub
openwrt官网下载 generic-kernel.bin ,放入引导分区的 boot 目录
下载grub4dos , 把 grub 放入 引导分区根目录
用bootice 工具把硬盘主引导记录改为  grub4dos
新建一个menu.lst 放到 boot\grub 目录下
menu.lst
timeout 5
default 0

title Openwrt On sda3
kernel (hd0,0)/boot/openwrt-22.03.0-x86-64-generic-kernel.bin root=/dev/sda2 rootwait console=tty0 console=ttyS0,115200n8 noinitrd

title Openwrt On sda3 (failsafe)
kernel (hd0,0)/boot/openwrt-21.02.3-x86-64-generic-kernel.bin failsafe=true root=/dev/sda2 rootwait console=tty0 console=ttyS0,115200n8 noinitrd

title Openwrt On sda2
kernel (hd0,0)/boot/openwrt-22.03.0-x86-64-generic-kernel.bin root=/dev/sda3 rootwait console=tty0 console=ttyS0,115200n8 noinitrd

title Openwrt On sda2 (failsafe)
kernel (hd0,0)/boot/openwrt-21.02.3-x86-64-generic-kernel.bin failsafe=true root=/dev/sda3 rootwait console=tty0 console=ttyS0,115200n8 noinitrd

完毕

网友A:
这是在虚拟机里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虚拟机里装的?

虚拟机,实体机都可以

网友B:
我有个N3710的机器 把镜像写入TF卡无法启动OPENWRT 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N3710的机器 把镜像写入TF卡无法启动OPENWRT 不知道咋搞了

别用TF卡,有些读卡器不支持引导

网友C:
这么搞的意义是啥?好像没感觉有搞双系统的必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搞的意义是啥?好像没感觉有搞双系统的必要啊

测试系统方便,更新系统前可以先测试一下
维护系统方便,一个系统坏了,可以用另一个系统启动后进行修复
用这个方法还能在同一个硬盘再装个windows系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系统方便,更新系统前可以先测试一下
维护系统方便,一个系统坏了,可以用另一个系统启动后进行修复
...

openwrt很稳定啊,我的都持续运行2年了,除了停电就没关过机,linux的系统真不用担心稳定性问题。
另外说再装windows的问题,我觉得这样搞双系统不如在windows里开个虚拟机,单独挂个openwrt,反正openwrt的资源又耗的不多,我的这台常用电脑上就一直开着一个专门挂tiz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wrt很稳定啊,我的都持续运行2年了,除了停电就没关过机,linux的系统真不用担心稳定性问题。
另外说 ...

适合折腾
系统折腾乱了,就切换另一个系统, wget 最新核心和rootfs, tar 命令就能刷个新系统

网友:
没干什么 直接用路由器就行了。

网友:
开双系统 感觉还是虚拟机方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用TF卡,有些读卡器不支持引导

TF卡是直接挂在CPU下的 没有读卡器芯片 BIOS里面设置为HD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F卡是直接挂在CPU下的 没有读卡器芯片 BIOS里面设置为HDD

有些TF卡也不支持引导的,换成U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TF卡也不支持引导的,换成U盘就行了

谢谢
昨天下午试了下 用这个镜像:openwrt-22.03.0-x86-64-generic-ext4-combined-efi.img.gz可以正常使用了
一开始无法启动是我吧这个gz文件解压了 用img写 实际上直接选gz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双系统,时间长不玩就忘了

网友:
收藏留着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