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锯假体植入术安排

楼主(2022-09-29):
够长够硬才够爽,开车车了
4寸原配用着不好,不够长,挠不到位
给它换成6寸的,还好可以直接换上,没技术含量的换件。
后面再想方法把固定块金属化吧,塑料块固定不能很好受力

网友A:
没事用过这种锯子,能锯多粗的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用过这种锯子,能锯多粗的木头?

最多也就十几厘米直径的木头吧,再大了拉不动咬不进

网友:
这种锯子比那种偏齿的锯的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多也就十几厘米直径的木头吧,再大了拉不动咬不进

谢谢!谢谢!

网友:
新鲜的木头好锯,4寸的锯树10cm直径的很轻松,干木头难很多。

网友B:
链条长了,齿距好像不一样,短的2节一个齿,长的3节一个齿,这机器就是好玩,锯起来比马刀锯好不了多少,倒是拿手上,当个武器还挺唬人的

网友C:
牧田接口的电池吗,耐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条长了,齿距好像不一样,短的2节一个齿,长的3节一个齿,这机器就是好玩,锯起来比马刀锯好不了多少,倒 ...

放车上,有人哔哔上火就拿出来帮他下下火。应该很有效

网友D:
配件又花了不少钱,买的时候一步到胃,不是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件又花了不少钱,买的时候一步到胃,不是更爽

话是这么说没错啦,不折腾不舒服

网友:
还真是假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链条长了,齿距好像不一样,短的2节一个齿,长的3节一个齿,这机器就是好玩,锯起来比马刀锯好不了多少,倒 ...

我马刀锯太抖了不好锯,锯点东西第二天手痛,这电锯挺好用的,我还想换成8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是这么说没错啦,不折腾不舒服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牧田接口的电池吗,耐用吗。

牧田接口,锯5厘米左右的小的还是能锯好多次的,大点的吃力了没几次就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马刀锯太抖了不好锯,锯点东西第二天手痛,这电锯挺好用的,我还想换成8寸呢。 ...

马刀锯得抵住底板锯才不抖,速度才快,悬空锯都抖,用合适的大齿锯条,5厘米树枝条的用马刀锯也就2秒钟,5厘米10厘米马刀锯都很快,遇到20厘米的就歇菜,主要是屑出不来,效率就完蛋,马刀锯要出效率,锯条不能被夹住,锯木头齿要大,左右得掰开锯齿,我看老外用手锯20多厘米树干,只要来回几下,他的手锯就是很大的齿有点像木梳,效率不比链锯差。

网友:
我都是顶着锯但是抖,便宜就这样

网友:
变长了,前面防护罩,注意安全

网友:
湿木用链锯,干木用马刀,挺好的工具,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