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dj1050打印机接口板短路

楼主(2022-09-29):
hp喷打,外置电源30v正常,插上打印机后电源指示灯灭,没有输出。
测电流接通瞬间大于1A,电源输出30v330mA
接口板电源接口测电阻约4欧,正反都一样。

没找到什么资料,也不知从哪下手了
大神们有相关维修经验,请多指教,感谢!

更一:
感谢各位大神指导!
用一恒流电源通电,电流设置300mA,通电一两分钟后,电流减小(表显5ma,但表不准确,估计1-2ma),短路现象消失。
接入开关按钮板,开关无效,测按钮两点电压,基本没有电压(表会跳一两个字)。

更二:
今天发现,更一就是个乌龙,不好意思!
继续用电源通电试,电流到650mA,发现SC76025芯片温度较高。
不折腾了,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用烧鸡大法试一试,当然,烧坏了不要怪我。

网友B:
低压大电流+松香试试

网友C:
沿着电源找找检测一下附近原件

网友D:
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贴片电容短路的情况多了很多。。。。。。。

网友E:
按电流方向,拆关键点的电感或者二极管,再测前后有没有短路。烧机也可以用,不过对这种带程序的板子还是慎用吧,程序丢了的话板子就废了

网友F:
不知道更换一块电路板要多少钱,我也刚买了一台惠普喷墨打印机现在只用无线连接手机打印还没有连接电脑。

网友G:
hp的喷打,墨盒一体那种?还是换连供吧

网友:
多开会机器,摸摸哪里烫手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沿着电源找找检测一下附近原件

这种板,看不清,找了一两个点后,就不知连哪了,被接口、芯片等盖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贴片电容短路的情况多了很多。。。。。。。

电容都很小,又多,拆了试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电流方向,拆关键点的电感或者二极管,再测前后有没有短路。烧机也可以用,不过对这种带程序的板子还是慎 ...

谢谢指导,按电路走向,看了两步就找不下去了,线细如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更换一块电路板要多少钱,我也刚买了一台惠普喷墨打印机现在只用无线连接手机打印还没有连接电脑。 ...

某宝约40,可能还要换墨盒,这个估计要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hp的喷打,墨盒一体那种?还是换连供吧

墨盒是两个,一个黑白,一个3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大电流+松香试试

嗯嗯,待会试试,废了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烧鸡大法试一试,当然,烧坏了不要怪我。

烧坏了没事,反正是坏了要扔的

网友H:
有这么明显的短路,这还要问吗?加上电,开始烧机大法就行了,然后手开始到处摸,哪个零件巨烫,哪个就是,最好提前准备一盆水,烫到手的时候,放水里头冷却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按电路走向,看了两步就找不下去了,线细如丝...

别光看啊,拿笔量啊?总不会没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光看啊,拿笔量啊?总不会没表吧?

走线都不知去哪里,量也无从下手,
哎!还是太菜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这么明显的短路,这还要问吗?加上电,开始烧机大法就行了,然后手开始到处摸,哪个零件巨烫,哪个就是, ...

通电试了,不短路了,但还是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