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美国Craftsman 82141工匠牌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2-09-29):
国内代工的美国Craftsman(工匠)牌万用表:

表笔比较粗也很柔软,可能是硅胶的:

保护外套脱掉:

背面:

背面一共两个螺丝,用来同时固定两个盖板和整个后盖。上面的盖板是电池仓,用9V叠层电池,下面的盖板里是两个保险丝:

打开后盖:

主控显然是一颗牛屎,应该是常见的7106,另外主板上还有两个8脚芯片,都是LM358运放芯片:

看看这些精密分压插件电阻,好像都是5环的,不是贴片,还可以:

最后和9.9元包邮的山寨表比较一下,寨表的表笔和线明显细得多:

寨表内部全部都是贴片,除了一颗牛屎也没有别的芯片了:

这个工匠万用表是国内代工,用的是普通的公版电路,没什么亮点,但是做工和用料算是中规中矩的合格产品,比廉价山寨表还是好点的。

网友:
盖猪圈的工匠,哈哈,做工太糙!

网友:
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大家说的没错,很一般,,,,,

网友:
和滨江的万用表差不多

网友:
早期都是这样的,后来都贴片了。

网友:
牛屎芯片能好到哪里去

网友:
这应该算是美的的寨表吧。

网友A:
说起来是美国造,但是没见到好到哪里去,不过价格估计会高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起来是美国造,但是没见到好到哪里去,不过价格估计会高不少吧

上面写着MADE IN CHINA,中国造。代工贴牌货。

网友:
国外的牛屎都是圆的

网友:
妥妥的*朝做工,跟美帝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
山寨的牛屎也圆,还比较亮

网友:
丑到家了,还代工出口

网友:
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还不如优利德表

网友B:
工匠的表很多是优利德代工的,电钻就是大有代工,总知跟红色有瓜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匠的表很多是优利德代工的,电钻就是大有代工,总知跟红色有瓜葛哈哈

工匠的标志性颜色就是红色,和密尔沃基一样。